[STM32F1] STM32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2024-02-27):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一个串口,使用STM32CubeMx来配置,如下:
然后打开串口中断、添加发送和接收的DMA,DMA参数设置为默认即可,如下图。(DMA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是否打开)

#define  RX_MAXLEN  200  //最大接收数据长度

      uint8_t  RxBuf[RX_MAXLEN];//接收缓存
      uint16_t RxLen;    //接收数据长度
      uint8_t RxFlag;    //一帧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Uart_Tpye_t Uart1;
1.空闲中断

当使用DMA+空闲中断时,需要在初始化完成后手动打开空闲中断和DMA接收。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Uart1.RxBuf, RX_MAXLEN); //串口DMA接收数据
//串口空闲中断
{
  /*uart1 idle processing function*/
    {
      {
        /*your own code*/
        Uart1.RxLen = RX_MAXLEN - __HAL_DMA_GET_COUNTER(&hdma_usart1_rx);// 获取DMA中传输的数据个数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Uart1.RxBuf,RX_MAXLEN); //开启下次接收
    }
在主程序中判断接收完成标志,并处理数据:

{
  printf("Rev %d Bytes
",Uart1.RxLen);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UART_IT_IDLE);//打开串口空闲中断
编写接收中断回调函数,每次接收一个字节: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if(huart->Instance==USART1)
    Uart1.RxBuf[Uart1.RxCnt]=RevByte;
    if(Uart1.RxCnt==RX_MAXLEN)
      Uart1.RxCnt = RX_MAXLEN-1;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vByte, 1);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
//串口空闲中断
{
  /*uart1 idle processing function*/
  {
    {
      Uart1.RxFlag = 1;
      Uart1.RxCnt = 0;
  }
同样,在主程序中判断一帧数据的接收完成并处理。

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定义协议传输数据,这时候就可以在通讯协议里添加特点的帧头帧尾以及数据长度字节,通过判断这些字节来判断数据的开始和结束。假设定义一个简单的传输协议如下:

可以使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接收中断函数如下:

uint8_t RevByte;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static uint16_t Rx_len;

  {
    switch(Uart1.RxCnt)
      case 0:
          Uart1.RxCnt++;
          Uart1.RxCnt = 0;
      case 1:
          Uart1.RxCnt++;
          Uart1.RxCnt = 0;
      case 2:
        Uart1.RxCnt++;
      default:
        if((Rx_len+3) == Uart1.RxCnt)//数据接收完成
          Uart1.RxFlag = 1;
          Uart1.RxCnt = 0;
        break;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vByte, 1); //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

超时判断其实与空闲中断的原理类似,只不过是通过定时器来取代空闲中断来判断一帧数据的结束,一般采样接收中断+超时判断的方式。之前的文章Freemodbus移植就是采样这种方式。

超时判断可以使用硬件定时器或软件定时器来实现。硬件定时器的方式可以参考之前的Freemodbus移植部分的程序。软件定时器定义一个计时变量,该变量在systick中断中+1实现计时,可以节省硬件资源,但计时最小分辨率跟systick中断有关。

//串口接收中断回调函数
uint16_t RevTick = 0;
{
  {
    Uart1.RxCnt++;
    RevTick = 0;//计时清零
    {
    }
  }
编写超时判断函数,在Systick中断中调用:

void UartTimeOut()
  if(Uart1.RxStart == 1)
    RevTick++;
    {
      Uart1.RxCnt = 0;
      Uart1.RxFlag = 1;
  }
使用时只要打开接收中断即可,不再需要空闲中断。

同样,在主程序中判断一帧数据的接收完成并处理。

网友A:
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定义协议传输数据,这时候就可以在通讯协议里添加特点的帧头帧尾以及数据长度字节,通过判断这些字节来判断数据的开始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