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重定向printf 到stm32串口

楼主(2024-02-27):
一、导入stdio.h库文件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二、重写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getchar(FILE *f)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define GETCHAR_PROTOTYPE int fgetc(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GETCHAR_PROTOTYPE

{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art4,(uint8_t *)&ch, 1, 0xFFFF);

  if (ch == 'r')

  {

      __io_putchar('r');

      ch = 'n';

  }

  return __io_putchar(ch);

}

/* USER CODE END 4 */

三、测试

然后就可以在程序中使用printf调试串口了。可以在main.c的主循环中加入下面一段代码验证printf是否已正确的重定向:

uint8_t rd[10];

scanf("%s",rd);

printf("hello %srn",rd);

网友A:
重写调用的底层函数。

网友B:
对,其实重定向就是再写这种函数,然后改成串口x就好了

网友C:
使用printf之前,需要对串口进行初始化。这包括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例如,你可以使用HAL库函数HAL_UART_Init()或LL库函数LL_USART_Init()来初始化串口。

网友D:
某些情况下,你可能希望串口发送是非阻塞的,即如果缓冲区满则不等待。这可以通过修改fputc函数来实现,使其在没有空间可用时立即返回。

网友E:
在使用重定向函数时,要注意代码的兼容性问题。例如,使用__attribute__((weak))可以确保当其他文件提供了相同名称的强定义时,我们的重定向函数不会被优先使用。

网友F:
根据你使用的库(标准库或HAL库),可能需要编写不同的fputc()函数。标准库通常需要你自己编写fputc()函数,而HAL库则提供了一个现成的USART_SendData()函数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G:
也可以不用重定向,直接用格式化字符串函数处理就是了。

网友H:
由于printf输出可能包含复杂的字符串操作,你可能需要实现同步机制来确保所有数据都被正确发送。此外,你可能需要一个缓冲区来存储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I:
重定向是指将标准输出函数(如fputc)的输出指向目标设备,即串口。这是因为printf函数内部调用了fputc,而fputc的输出默认是指向标准输出设备的,不同库中的fputc输出指向可能不同,因此在STM32上需要将其重定向到USART(串口)。

网友J:
为了在STM32上使用printf,你可能需要包含stdio.h并定义__STM32__或__STM32F1__等宏。这取决于你的STM32型号和编译器。

网友K:
默认情况下,printf函数是针对标准输出设备(如PC的显示器)设计的,不直接支持STM32的串口输出。

网友L:
考虑添加错误处理逻辑,以处理可能出现的串口通信错误,如帧错误、噪声或溢出。

网友M:
由于printf可能产生大量输出,需要考虑串口缓冲区的大小以及发送效率。可能需要实现一个环形缓冲区或者通过DMA来加速数据传输,避免在发送大量数据时堵塞。

网友C:
必须重写putc函数,它是printf在输出字符时调用的基本函数。重写后的putc函数应将字符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网友N: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多线程,需要确保在多个线程中访问串口时互斥,以避免数据错乱和异常。

网友M:
在重定向printf之前,确保已经正确初始化了目标串口,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的配置。

网友O:
在程序中,需要初始化相应的串口,并将其与printf函数重定向功能关联起来。可以使用HAL库中的HAL_UART_Init()函数进行初始化。

网友P:
printf函数依赖于putchar函数来输出单个字符。你需要实现一个自定义的putchar函数,该函数将字符发送到串口。

网友Q:
printf函数相对于其他串口发送函数来说,性能较低。在对性能有较高要求的场合,可以考虑使用其他串口发送函数,如HAL_UART_Transmit()。

网友R:
如果STM32的串口支持中断和DMA,可以考虑使用它们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但是,这需要额外的代码来配置和管理中断和DMA。

网友S:
在开发和调试阶段,重定向printf到串口是很有用的。但在发布阶段,可能需要关闭printf输出以减少资源占用。可以通过编译选项或宏定义来实现这一点。

网友T:
在C库中,printf函数的输出是通过_write系统调用实现的。为了将printf重定向到串口,需要重写_write函数,使其将数据发送到串口。这可以通过修改C库源代码或使用链接脚本来实现。

网友U:
应用程序对内存大小或运行速度有严格要求,可能需要考虑MicroLib库的使用,因为它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但功能比缺省c库少,且部分库函数的运行速度也比较慢。

网友V:
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使用printf可能消耗大量RAM和ROM资源,尤其是处理格式化字符串时。因此,尽量避免在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中过度使用printf。

网友W: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网友X:
重定向是指将标准输出函数(如fputc)的输出指向目标设备,即串口。这是因为printf函数内部调用了fputc,而fputc的输出默认是指向标准输出设备的,不同库中的fputc输出指向可能不同,因此在STM32上需要将其重定向到USART(串口)

网友R:
printf函数默认是阻塞的,即在数据发送完成之前,它会一直等待。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性能问题。可以考虑使用非阻塞的方式发送数据,以提高性能。

网友Y:
Consider adding error handling logic to handle possible serial communication errors, such as frame errors, noise, or overflow。

网友F:
在发送数据时,可以选择使用中断或轮询。如果使用中断,确保在发送完成后正确处理中断回调。如果使用轮询,确保在发送数据之前检查串口是否准备好发送。

网友Z:
可以自己用C语言的格式化函数来实现printf函数的功能,本质上和printf函数的原理一致。

网友AA:
想要重定向printf的STM32串口。STM32微控制器通常有多个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传输器)实例,每个都可以配置为不同的串口。

网友AB:
在重定向printf时,需要考虑到缓冲区的管理。因为串口传输通常比UART慢,所以可能需要一个缓冲区来存储待发送的数据。

网友AC:
需要一个函数来将printf输出的数据发送到串口。这可以通过轮询、中断或DMA(直接内存访问)来实现。

网友AD:
重定向printf 到stm32串口这个是很重要的串口输出

网友AE(2024-03-28):
如果程序中使用多个线程,则需要确保在访问串行端口时多个线程是相互排斥的,以避免数据混淆和异常。

网友AF(2024-08-31):
设置正确的串口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