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与GPIO口复用功能的关系

楼主(2024-02-27):
什么是复用工功能输入输出?复用功能输入输出类似于:房间《--》大厅《--》门《--》室外的关系;从房间到室外,需要经过大厅,在经过大门才可以到达室外;从室外到房间,也需要经过大门
2) 接收数据时是一位一位的接收,当接收到8位数据时,数据会从“接收移位寄存器”搬到“接收数据寄存器”RDR。
4) 每一个IO管脚的复用功能有很多,都是由“GPIO 复用功能寄存器 ”来进行选择。
① 输出时:复用功能推挽
6) 具有上拉或下拉功能的复用功能开漏
② 输入时:复用功能+上下

网友A:
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B:
在STM32等微控制器中,串口功能可以通过复用GPIO引脚来实现,即将特定的GPIO引脚配置为UART通信接口,而非简单的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C:
复用成串口,是不会还要开启一些其他东西。

网友D:
复用之后还能单独控制这个引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