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7000 TCPWM Trigger ADC start

楼主(2024-02-28):
下面阐述将 TCPWM 触发器输出用作 AD 转换起始信号的示例,此处,ADC2 的 ch0 分别由 TCPWM1 的 Group1_counter2 进行转换。下面是使用 PDL 和 ModusToolbox™ 设备配置工具一对一配置 TCPWM 和触发器的示例:
1:这个地方有两处容易出错的地方:
1.1: TCPWM trigger ADC 是一对一的

1.2:TCPWM的trigger out部分,两个event都要选择:

内部路由的图:

一对一trigger见下图:

2:配置示例
2.1: TCPWM 部分:

2.2:ADC部分

3: 测试代码,这个代码可以在XMC7200-EVK上面直接运行。

网友A(2024-04-07):
边沿触发和adc的采集为什么是一一对应的呢

网友B:
这种触发模式可以启动任何模式的adc采集吗

网友C:
一对一配置就意味着不能批量烧写了是吗

网友D:
需要频繁的启动adc模块的采集吗

网友E:
ad的启动都可以关联哪些信号呢

网友F:
这个adc采集模式是注入通道的模式是吗

网友G:
TCPWM 触发器输出用作 AD 转换起始信号的示例

网友H:
触发模式可以启对adc采集进行触发开始

网友I:
唉,一看到是英文配置,就头疼啊。既然进入中国市场,为啥不在中文化上花些精力呢?

网友I:
估计英飞凌也希望在中国市场大展宏图,期待在价格上再亲民一些。中国的电子爱好者还是很多的。

网友I:
英文配置的页面,好多是缩略词,根本就搞不懂是要干啥的,有啥用。

网友J:
现在好像都是英文界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英文配置的页面,好多是缩略词,根本就搞不懂是要干啥的,有啥用。

用习惯了都一样,用中文感觉还别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