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没有usb转ttl的线

楼主(2024-02-28):
stm32可以与串口助手实现通信反馈,但是与树莓派通信时却无法接受信息和反馈信息。
没有这个线能不能做?

网友A:
还是买一个这个模块吧

网友B:
有的,其实里面就是CH340这种方案

网友C:
什么意思?是你线都不对吗?

网友D:
一般是需要模块的, 不仅仅是数据线的哦

网友E:
对的,因为STM32的板子上可能会有CH340,而树莓派应该没有

网友F:
话说,树莓派不是USB虚拟串口吗,好像也不需要这种线吧

网友G:
你可以用逻辑分析抓一下看看,看数据是否有的啊

网友H:
树莓派要连接STM32是么?

网友I:
没有这个线估计也可以吧,但是可能需要个转接板

网友J:
一般波特率对接不对的话,可能也是无法通信的哦

网友K:
这个没遇到过,但是一般是需要串口转换芯片的才行吧

网友L:
你用树莓派的话,树莓派是有虚拟串口,所以一般不需要线的,直接弄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