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 生成的文件没有MDK-ARM文件

楼主(2024-02-28):
用STM32CubeMX生成文件后,文件里没有MDK-ARM,导致不能使用keil生成hex文件。
Please install MDK-ARM V5 toolchain to open the project.Or associate the file type of the project with your Toolchain in System Default Program settings
提示说我没有安装这个,但是我所有东西都装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A:
新版的keil不带ac5的编译器了

网友B:
好像是你电脑没有V5的编译链了吧

网友C:
你是不是keil装的是最新版啊?

网友D:
需要自行安装ac5的编译器,网上有相关教程

网友E:
一般cubemx应该是可以生成MDK的工程的啊

网友F:
确保你已经安装了MDK-ARM V5工具链。如果尚未安装,你需要从Keil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MDK-ARM V5工具链

网友G:
如果已经安装了MDK-ARM V5工具链,但仍然无法在Keil中打开工程文件,你可以尝试将工程文件类型关联到MDK-ARM V5工具链。在Windows系统中,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关联:右键单击工程文件,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选择“更改”按钮,然后选择MDK-ARM V5工具链作为默认程序。

网友H:
确保在系统环境变量中正确设置了MDK-ARM V5工具链的路径。这样可以确保Keil能够正确识别和使用MDK-ARM V5工具链

网友I:
如果以上步骤都没有解决问题,你可以尝试在STM32CubeMX中重新生成工程文件,确保选择了正确的目标工具链为MDK-ARM V5。

网友J:
一般是要装了编译链之后,再研究如何生成cubemx的关于keil的工程

网友K:
其实你使用IAR或者是ST的IDE也是可以的

网友L:
这个我建议您重新装一下cubemx估计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