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么将Stm8s的程序移植到stm32f030中

楼主(2024-02-28):
怎么将Stm8s的程序移植到stm32f030中,有详细的步骤介绍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重写,不能移植

网友B:
都不是一个内核的,代码要重写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要重新写一遍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要重写了

网友E:
确实底层方面需要重新写了,但是应用层方面可以移植一下

网友F:
先梳理STM8的业务流程,然后用cubemx来配置STM32F0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G:
一般都是需要重新写的了哈,这个改变不了的

网友H:
我觉得这俩移植应该有手册说明的吧,之前ST好像有一些版本替换时,是有说明的

网友I:
这个详细步骤不知道,但是一般是知道STM8都有啥功能,你就对应开启F0的芯片的外设功能就好了

网友J:
重新搞一下吧,所谓的移植也是把业务流程拷贝过来,但是稳不稳还是不知道

网友K:
建议还是使用cubemx来配置,这样是比较快的了

网友L:
我觉得不能移植,需要重新写哈

网友M:
你STM8的是8位的,MCU,而F0是32位的根本不兼容,移植什么

网友N:
你之前用STM8写的大部分还都是寄存器吧。感觉移植起来会很麻烦啊

网友O:
其实移植还是看的思想,重新写也比较简单的

网友P:
至二级重新写一份多好,这样还能知道哪里写的不好,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