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库函数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问题

楼主(2024-02-29):
显示的报错:

../Core/Src/main.c(115):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HAL_GPIO_WritePin"

WritePin函数的定义:
void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PinState Pin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GPIO_PIN(GPIO_Pin));
  assert_param(IS_GPIO_PIN_ACTION(PinState));

  if (PinState != GPIO_PIN_RESET)
  {
    GPIOx->BSRR = (uint32_t)GPIO_Pin;
  }
  else
  {
    GPIOx->BSRR = (uint32_t)GPIO_Pin << 16;
  }
}

网友A:
检查结构体定义

网友B:
检查包含的头文件和库

网友C:
重复定义函数了吧

网友D:
是不是没有引入头文件?或者没有开启GPIO

网友E:
使用结构体是否是已命名的结构体

网友B:
如果你的函数接受一个结构体作为参数,你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已命名的结构体类型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未命名的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