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启动过程、cortex-m3架构、堆栈代码位置、编译汇编链接分析

楼主(2024-02-28):
寄存器、架构、工作流程
1.这里以stm32的架构:cortex-m3(也即ARMv7)的寄存器的作用、在指令取,指令的译码,指令的执行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是如何配合实现代码的执行的

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结构是如何体现的?

编译后的代码为什么分为code、堆、栈、bss、data、符号等部分,分别存储在哪些地方?

首先看寄存器

寄存器分为寄存器组,和外设寄存器
寄存器组对用户是不可见的(用户不能直接操作),它是CPU处理数据时需要调用的
外设寄存器对用户是可见的(用户可以通过地址的映射来对寄存器操作,从而控制相应的外设动作)

上面的是寄存器组,是在Cortex-M3中用来临时存放运算的数据或者指示程序运行的位置

楼主:
1、 寄存器架构
参考官方Cortex-M3权威指南

楼主:
总线与各个部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I-Code Bus、D-Code Bus、System Bus)

楼主:
上图所示的指令总线与数据总线与CM3内部的数据总线和数据总线不一样,具体可以看下面Cortex-M3内部结构图,而且上图的两个总线共用一个总线矩阵,就导致取指令和访问数据不能同时访问flash(在CM3里,指令和数据都是存放在flash中,部分数据存放在SRAM中,具体可以看指令和数据在stm32中存放的结构那一节),

楼主:
而CM3外部总线部分是有芯片产商来决定,所以stm32的指令和数据总线是由意法半导体来设计制造的,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该架构,指令和数据总线并没有共用一个总线矩阵,数据总线和系统总线是共用总线矩阵,从Cortex-M3的地址映射关系(从存储器映射来看stm32架构(内存与外设)那一节和指令和数据在stm32中存放的结构那一节),可以知道数据总线是是访问flash中的程序编译好后生成的常量数据(RO-data ),系统总线是访问SRAM中程序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动态数据(ZI-data、)
RW-data在程序复位启动时是数据总线访问然后RW-data被复制到SRAM中通过系统总线访问

楼主:
因为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不会同时访问,所以不用设计成可以同时访问的,也就可以共用一个总线矩阵
而读取指令和访问数据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所以就没有共用一个总线矩阵,这里就体现了哈佛结构的特性,指令与数据可以同时访问

楼主:
下面这个是32官方参考手册,才是我们真正使用stm32的MCU具备的系统结构

楼主:
体系结构:哈佛结构与冯诺依曼结构的区别
上述I-code与D-code与flash的连接就体现了哈佛结构的特性:

复位有三种启动方式,从哪里开始启动、启动代码的所在的位置
复位后启动的位置都是从内存地址为0x00000000的位置开始,如下图:

楼主:
但是根据boot引脚的硬件配置,有三种不同的硬件映射方式,将处于内存(Flash、system memery、SRAM)中不同地址(参考上面存储器映射)的启动代码,映射到0x00000000这个位置;

一般都是将位于Flash的启动代码映射到0地址的位置,这个时候,取指令是通过ICode总线,取数据靠的是DCode和System 总线,通过不同的总线和总线矩阵,以及流水线的实现,可以实现指令和数据的同时访问,这样就体现了哈佛结构;

楼主:
从存储器映射来看stm32架构(内存与外设)
STM32架构相关

内存的映射就是数据和代码实际存放的地址

外设映射的地址其实是控制该外设的寄存器的地址

整个架构说的就是处理核心、内存与外设寄存器它们的关系,是怎么通过各种总线连接起来的

如果取指令和访问数据能同时进行,那么这种总线连接的关系,就可以称之为哈佛结构;

存储器地址映射如下:

楼主:
以上三图都是在 Cortex-M3权威指南 中定义的,说明该架构的这些存储器映射是有arm定义好的,不是由芯片生产厂商来定义

下图为 stm32中文参考手册中定义的,这具体的就是有芯片生产厂家来定义的,主要介绍了code区、SRAM、片上外设(编程时主要就是用这里的地址来控制相应的模块)

楼主:
由上四图可知,外设分为片上外设(USART、GPIO等模块)、片外外设(这个需要自己扩展)、核内外设(中断NVIC、路径跟踪TPIU等、调试接口SWJ,它并不是调试组件),这里的核内是相对于Cortex-M3,在它内部的外设叫核内外设(用户程序没有权限访问);
下图的附加调试组件与再下一个图的外部私有外设总线相连

楼主:
Cortex-M3内部还有一个核心CM3Core,它周围的外设叫核内外设(调试系统(调试组件)为核内外设,核内外设是由arm公司设计的); CM3Core和核内外设组成Cortex-M3;
Cortex-M3周围的外设叫片上外设;
Cortex-M3和片上外设组成stm32芯片;
Cortex-M3模块结构图:

楼主:
上述两张图第一张是CM3Core和核内外设(包括调试组件,调试组件分为核内和核外调试组件,核内调试组件由arm公司设计,核外调试组件由st公司设计),主要由ARM设计;
第二张图除了CM3Core和核内外设组成的Cortex-M3,以及Trace controller(调试组件),其它的是芯片制造公司设计制造的
抽象图如下两张图所示:

楼主:
下图的调试系统应该也属于Cortex-M3内核中的一部分,由arm设计的应该是属于核内外设(在图4G地址空间划分中block 7 属性中有说)

楼主:
试系统知识
提示:Cortex-M3内核内含的硬件调试模块是ARM CoreSight开发工具集的子集。

ARM Cortex-M3内核提供集成的片上调试功能。它由以下部分组成:

SWJ-DP:串行/JTAG调试端口
AHP-AP: AHB访问端口
ITM:执行跟踪单元
FPB:闪存指令断点
DWT:数据触发
TPUI:跟踪单元接口(仅较大封装的芯片支持)
ETM:嵌入式跟踪微单元(在较大的封装上才有支持此功能的引脚),专用于STM32F1的调试特性
灵活的调试引脚分配
MCU调试盒(支持低电源模式,控制外设时钟等)

楼主:
从CM3内核架构来看CPU流水线–分析Cortex-M3内核架构
从上一节我们了解到Cortex-M3的内核CM3,它就相当于日常电脑的CPU,架构图如下:Processor Core System那部分

楼主:
上图的Register Bank又可以分为以下:

楼主:
ARM CPU的组成

三级流水线

楼主:
ARM Cortex-A8体系结构

楼主:
流水线中出现的三个相关:
1、数据相关:是指令在流水bai线中du重叠执行时,当后继指令需要用到zhi前面的指令产生的结果dao时发生的。
2、控制相关:是当流水线遇到转移指令引起的。统计表明,转移指令约占总指令的四分之一左右,比起数据相关,它会使流水线丧失更多的功能。
3.结构相关:多条指令进入流水线后在同一机器周期内争用同一功能部件所发生的冲突。

楼主:
使用五级指令流水的优点:
1.并行性更好
2.周期:机器周期可以设置地更短、时钟周期也更短、主频更高
具体为以下5级

从上面指令译码那个可以看到与下一节x86CPU组成不一样的在于,x86CPU还有一个操作控制器OC,而arm相当于是在译码器包含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