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31在Arduino下读取EEPROM的方法

楼主(2024-02-28):
/*
                This sample code sets I2C bus clock to 100kHz. Then, accesses EEPROM 24LC64 with Byte Write
                and Byte Read operations, and check if the read data is equal to the programmed data.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

#include <Wire.h>
#include <EEPROM.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Programming EEPROM */
  int reading;
  for(int i=0;i<256;i++)
  {
    EEPROM.write(i,i);  /* Write EEPROM */
  }

  for(int i=0;i<256;i++)
  {
     reading=EEPROM.read(i);  /* Read EEPROM */
     Serial.print(reading);   /* print the reading */
     Serial.print("\t");
  }
}

void loop()
{

}

网友A:
底层用的是硬件I2C吗

网友B:
这个操作也太方便简单了,值的学习

网友C:
Arduino的EEPROM库函数允许您在Arduino的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中读取和写入数据。EEPROM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在Arduino掉电后保留数据。以下是一些常用的EEPROM库函数:

EEPROM.write(address, value):

将一个字节的数据写入EEPROM指定地址。
参数:
address:要写入的EEPROM地址(0到EEPROM大小-1之间的整数)。
value:要写入的字节值(0到255之间的整数)。
EEPROM.read(address):

从EEPROM指定地址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
address:要读取的EEPROM地址(0到EEPROM大小-1之间的整数)。
返回值:从指定地址读取的字节值(0到255之间的整数)。
EEPROM.update(address, value):

更新EEPROM指定地址处的数据,只有在新值与原始值不同时才进行写入操作。
参数:
address:要更新的EEPROM地址(0到EEPROM大小-1之间的整数)。
value:要写入的字节值(0到255之间的整数)。
EEPROM.put(address, value):

将一个数据结构写入EEPROM的指定地址。
参数:
address:要写入的EEPROM地址(0到EEPROM大小减去数据结构大小之间的整数)。
value:要写入的数据结构,可以是结构体、类对象等。
EEPROM.get(address, value):

从EEPROM的指定地址读取一个数据结构。
参数:
address:要读取的EEPROM地址(0到EEPROM大小减去数据结构大小之间的整数)。
value:读取到的数据将存储在这个参数中,可以是结构体、类对象等。
EEPROM.begin(size):

初始化EEPROM库并设置EEPROM的大小。
参数:
size:要初始化的EEPROM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EEPROM.end():

结束EEPROM库的使用。

网友C:
这些函数提供了对EEPROM的基本读写操作,您可以使用它们在Arduino程序中保存和检索数据,而无需担心掉电后数据丢失的问题。

网友C:
#include <EEPROM.h> // 包含EEPROM库

int address = 0; // EEPROM中的起始地址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初始化串口通信
}

void loop() {
  int value = 123; // 要保存的整数值

  // 将整数值写入EEPROM
  EEPROM.put(address, value);
  Serial.println("Value written to EEPROM.");

  // 读取EEPROM中的整数值
  int readValue;
  EEPROM.get(address, readValue);
  Serial.print("Value read from EEPROM: ");
  Serial.println(readValue);

  delay(1000); // 等待1秒
}

网友C:
这个示例中,我们使用了 EEPROM.put() 函数将一个整数值写入EEPROM,然后使用 EEPROM.get() 函数从EEPROM中读取该值。在循环中,我们一直重复这个过程。注意,在这个示例中,EEPROM的地址是0,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地址。

网友C:
这个函数如何能移植出来就可以在任何工程里使用了。

网友D(2025-09-11):
在 Arduino 中,包含 <EEPROM.h>,用 EEPROM.read (地址) 读取 NUC131 的 EEPROM 数据,地址为 0 - 指定范围的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