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如何处理电机参数变化对控制性能的影响?

楼主(2024-02-28):
电机参数(如电阻、电感、磁链等)可能会因温度、老化等因素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FOC控制的性能,以及如何设计控制策略来适应这些变化?

网友A:
电机参数的变化会对FOC(Field-Oriented Control,磁场定向控制)的性能产生影响

网友B:
电机电阻的变化会影响FOC控制中的电流环路,导致电流控制性能下降

网友C:
电机电感的变化会影响FOC控制中的磁链定向和转矩控制,可能导致磁链定向的精度下降和转矩控制性能变差

网友D:
磁链的变化会直接影响FOC控制中的磁链定向环路,可能导致磁链定向的精度下降

网友E:
通过实时测量电机的电阻、电感和磁链等参数,并采用自适应参数估计算法来实时更新控制器中的参数,以适应参数变化

网友F:
利用测量电机的温度,并根据温度变化对电机参数进行补偿,以保持控制性能的稳定

网友G:
在控制算法中引入软件限幅,限制控制器输出的范围,以避免因参数变化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H:
设计鲁棒控制算法,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适应参数变化,保持控制性能的稳定

网友I:
综合考虑电机参数变化的影响和控制策略的实施,可以提高FOC控制系统对电机参数变化的适应能力,保持控制性能的稳定和精度

网友J:
我觉得处理这种影响一般都是实际现场调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