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如何调试和编程CW32F030C8T7?它支持哪些调试工具和编程语言?

楼主(2024-02-29):
了解如何调试和编程CW32F030C8T7是开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支持哪些调试工具(如JTAG、串口调试等)和编程语言(如C、C++等)?如何设置和使用这些工具来加速开发过程?

网友A:
CW32 MCU支持SWD接口调试,不支持JTAG、串口调试;
编程语言推荐C/C++;
关于CW32 MCU开发,请浏览官网的开发工具链接:
https://www.whxy.com/kaifagongjukyO.html

网友B(2024-08-06):
直接使用JLINK

网友C:
SWD接口调试非常简单

网友D:
嵌入式一般使用C语言编程就好

网友E:
一般直接参考官方MCU说明进行下载模式的选择

网友F:
基本上嵌入式MCU使用SWD貌似都是可以的

网友G:
一般使用jlink就可以,用keil

网友H:
你下载个官方的例程试试呢?上面都有的

网友I:
建议直接去官网下载资料吧,这样会好点

网友J:
一般的话是使用keil和DAPlink,如果没有,用jlink也行

网友K:
编程语言一般就是C了吧

网友L:
其实要是有arduino的boot的话,可以用arduino开发也是可以的

网友M:
一般是用的C语言,其他语言可能是C++

网友N:
CW32F030C8T7 是 Saiyuan 公司的一款 MCU,支持多种调试和编程工具,可以帮助加速开发过程。

网友O:
可以直接使用IAR或者keil吧,这种比较常用

网友P:
工具我是用的jlink,这个稳定好用

网友Q:
C++不知道,但是C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