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有没有汉化版啊,该怎么搞?

楼主(2024-02-28):
STM32CubeMX有没有汉化版啊,该怎么搞?

网友A:
估计没有汉化吧,其实英文 也没有多难啊

网友B:
建议还是多学学英语吧,不然开发很吃力的

网友C:
应该没有吧,带个翻译软件用吧。

网友D:
可以通过第三方渠道获取到STM32CubeMX的汉化补丁或汉化版本

网友E:
我觉得是没有汉化版本,官方没提供

网友F:
我也希望能有个汉化,彻底汉化的版本

网友G:
这个真没注意,感觉就正常使用了,而且还很顺利

网友H:
没有汉化就用英文的呗

网友I:
一般都是有教程的,用几次之后,熟悉了就好了

网友J:
这个汉化了也没什么用,多配置几次熟悉了就好

网友K:
我觉得也没必要汉化啊,都是可视化操作,配置啥的很简单那,都机械化操作

网友L:
直接用库函数开发,就不用cubemx就行喽

网友M:
不用cubemx也可以,直接开发就行了

网友N:
一般是没汉化,因为这种都是自己原厂做的,没必要投入这么高的

网友O:
期待汉化,我也是觉得汉化比较用着舒坦

网友P(2024-08-31):
ST有IPM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