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R3912 有唯一芯片序列号么

楼主(2024-02-28):
如题,ST25R3912 是否有唯一芯片序列号,如有的话,如何获取

网友A:
仔细翻一下手册吧,如果没说就是没有

网友B(2024-04-20):
这个只是一个射频芯片吧

网友C:
正常是有的,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D:
其实每个芯片估计都有ID的,但是这个ID是否开放就不好说了

网友E:
ST25R3912芯片本身并不具备唯一的序列号

网友F:
STMicroelectronics提供了一种称为"Product Serial Number"(PSN)的功能,可以通过ST25R3912芯片与ST25DV标签芯片之间的通信来获取唯一的序列号。

网友G:
ST25DV标签芯片内置了唯一的序列号,可以通过与ST25R3912芯片进行通信来获取

网友H:
通过ST25R3912的接口,可以发送命令来读取ST25DV标签芯片的序列号,从而实现唯一标识。

网友I:
一般是没有,因为不是MCU啊

网友J:
你想要一个射频芯片的唯一ID干啥?

网友K:
当然是没有啦,因为MCU才有,其他的芯片基本都不是专门弄得唯一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