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和APM32E103VC是否可以完全兼容?

楼主(2024-02-28):
STM32F103VC和APM32E103VC是否可以完全兼容?

网友A:
看一下引脚定义,估计是硬件兼容软件不行

网友B:
国产厂家的不都是奔着兼容来的吗

网友C:
说不定就可以呢?

网友D:
要是E系列的话,估计是不可以完全兼容的

网友E:
这个你直接试试不就好了么?

网友F:
基本是完全兼容,有些代码估计需要自己修改,比如SPI部分

网友G:
这个咋说呢,完全兼容可能是可以,比如APM可以完全兼容ST的,但是ST的不行

网友H:
E系列好像是USB和CAN可以同时使用了吧

网友I:
我觉得硬件是完全兼容的,因为硬件我焊接是OK的

网友J:
你直接试试不就好了么,一般都是完全兼容的,因为APM就是这个属性

网友K:
实际还是问问APM的FAE比较好,他们比较懂

网友L:
一般就是完全兼容的,E系列是V系列的增强版

网友M:
这芯片不是都有手册么,基本就是完全兼容,但是有些驱动得按照APM的方式去修改才行

网友N:
不可以完全兼容的哈

网友O:
一般是硬件可以完全兼容,软件程序方面得注意了

网友P:
之前遇到过SPI方面不是兼容的

网友Q:
可以兼容的啊,但是你的是E系列,估计兼容性会差点

网友R:
建议直接自己试试呗,就知道能不能完全兼容的了

网友S:
一般APM的芯片都是可以和ST的方面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