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link能升级固件,但是电脑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4-02-28):
使用keil连接STlink提示,ST-LINK connection error,但使用STlink烧录工具能给STlink固件升级,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B:
是不是keil配置有问题

网友C:
重新安装ST-LINK驱动,并确保选择与你的ST-LINK型号兼容的驱动。

网友D:
Keil版本与ST-LINK不兼容?

网友E:
检查Keil的配置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F:
固件版本与Keil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G: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H:
Keil可能由于未正确安装或配置ST-LINK的驱动而无法识别连接

网友I:
尝试升级Keil到最新版本

网友J:
说明你的STlink版本低,需要升级呗

网友K:
这是链接失败,不是驱动不对好吧,估计是你的STlink没链接到目标板

网友L:
建议给目标板单独上电,不是用STlink上电哈

网友M:
我觉得就是你的STlink没连接到目标的MCU哈

网友N:
你看看你的线接的对不对啊?

网友O:
能升级说明硬件是OK的,而且硬件可能驱动也是正常的

网友P:
你的STlink链接失败在哪儿提示的?是keil烧录的时候吗?

网友Q:
你用STlink专门的那个下载软件试试下载固件呢?

网友R:
你的目标板是不是进写保护了啊?

网友S:
我觉得这个得多方面查找原因,看看供电,看看芯片是否故障,看看连接等等

网友T:
说明你的STlink的驱动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U:
可以换个电脑试试的啊,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V:
估计是驱动版本过低了吧,升级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W:
你升级了,然后断掉设备重插一下看看?

网友X: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线啊,或者你是不是使用STlink供电了啊

网友Y:
你的keil配置成STlink使用了吗?

网友Z:
没遇到过,不过我觉得你可以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AA:
话说,你用STlink专用的烧录软件试试烧录程序,是否OK啊?

网友AB: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STlink是盗版吧?

网友AC:
建议可以换JLINK或者DAPlink就好了,兼容性更强一些

网友AD:
Keil 可能无法识别连接,因为 st-link 的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安装或配置

网友AE:
正常来说不应该,有可能两个程序用的驱动不一致。

网友AF:
STlink烧录工具给单片机下程序正常?

网友AG(2024-03-29):
可以重新按照以下STLink驱动或者Keil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