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芯片有没有做无线充电方案的?

楼主(2024-02-28):
ST的芯片有没有做无线充电方案的?

网友A:
好像没有,只知道有NFC方案。

网友B:
NFC无线充电可以

网友C:
好像有,但是只是MCU部分是ST的,无线部分还是别的

网友D:
应该有的吧

网友E:
这个没研究过啊,好像是没有吧

网友F:
里面的控制可以使用ST芯片进行设计

网友G:
我看NXP的有这方面的东西,ST好像没有

网友H:
其实无线充电方案好像国产就很成熟了,没必要搞ST的了吧

网友I:
这个真不清楚,ST的无线方面有无线充电概念的?

网友J:
没有吧,ST的好像是没有无线充电

网友K:
可以看看芯旺的吧,芯旺好像是有无线充电方案

网友L:
无线充电现在一般都支持多少W数的了啊

网友M:
没有的,ST是没有的,但是其他的品牌楼主不考虑了么

网友N:
我记得之前看到过NXP的无线充电方案,最大是15W,现在还有说是支持55W的无线充了,很猛

网友O:
无线充电需要专门的无线充电电源芯片。都是专用芯片

网友P:
应该有,因为ST的芯片遍布中高低端产品的

楼主:
其实无线充电方面可以使用ST的MCU配合无线充电芯片来搞的

网友Q:
这个好像有吧

网友R:
ST估计没有这方面的方案吧,但是使用ST的芯片做无线充电估计会有

网友S:
以ST的生态来说,我感觉像有的

网友T:
无线充电可以考虑用芯旺微的芯片的,他家有专门方案的

网友U:
国产有很多无线充电方案啊,为啥要用ST的呢?万一又缺货了呢?

网友V:
好像没有见到过无线充电的宣传

网友W:
无线充电的话,一般可以用stm32的MCU才行

网友X:
没接触过,但不一定没有,听说NFC也可以充电,只是电流小。

网友Y:
没研究过,感觉无线充电好像有集成的芯片

网友Z:
可以考虑一下NXP的,我看NXP的是有这个的

网友AA:
ST的无线方案很多啊,我觉得做无线充电应该也有

网友AB:
直接找芯片的代理商呗,一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