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的cubeAI是怎么玩?

楼主(2024-02-28):
ST, AI
ST的cubeAI是怎么玩?有没有相关的教程,还有这一般都是针对什么场合来搞的?

网友A:
可以在ST官方网站上找到关于cubeAI开发的详细指南和文档,包括如何使用Cube IDE进行编程、如何连接硬件设备等。

网友B:
网上的一些教程和视频

网友C:
cubeAI通常被用于各种需要智能处理和分析数据的场合,例如工业自动化、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领域。

网友D:
目前资料基本只有官方有,去官方看看吧。

网友E:
用官方的开发板好像可以直接跑一些例程。

网友F:
之前玩过一段时间,感觉不好上手,要多看一些文档。

网友G:
b站上有教程的

网友H:
官方给提供了例程,跑一下看看呗

网友I:
单片机都能玩AI了?

网友J:
太高级了,不过应该功能不是很强吧。

网友K:
直接走官网呗,官网上应该有部分的教程,但是确实MCU跑AI感觉不咋样

网友L:
STM32Cube.AI是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一款工具,用于在STM32系列单片机上部署和运行预先训练好的人工神经网络(ANN)。

网友M:
经过映射优化的模型,STM32Cube.AI工具会自动生成能够在STM32微控制器上运行的C代码,以及必要的硬件初始化和运行代码。

网友N:
看下教程,还没有玩过。

网友O:
TM32Cube.AI还提供了在线平台——STM32Cube.AI开发者云,用户可以在这里创建、优化和生成适用于STM32微控制器的AI应用,并进行基准测试。

网友P:
STM32Cube.AI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它为在边缘设备上实现人工智能提供了便利。通过学习和实践,开发者可以掌握将AI模型部署到STM32微控制器上的技巧,并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实现智能化的设备控制和数据分析。

网友Q:
在配置主界面,你可以添加AI模型。有三个选项可供选择:Validation用于生成验证程序,System Performance用于在正常使用神经网络时评估模型性能,Application Template用于生成模型的API。

网友:
使用STM32Cube.AI工具,将ONNX格式的模型映射到STM32的硬件资源上。这个过程包括量化、剪枝和优化模型,以适应MCU的有限计算能力和内存资源。

网友R:
开发者首先在诸如TensorFlow、PyTorch等流行机器学习框架上训练模型,并将其转换为ONNX(开放神经网络交换)格式。

网友O:
需要一个已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例如使用TensorFlow、Keras、PyTorch等框架训练的模型。

网友S:
STM32Cube.AI能够与流行的深度学习库进行互操作,这意味着开发者可以使用这些库训练神经网络模型,并将其部署到STM32微控制器上。

网友T:
STM32Cube.AI提供了对ONNX格式的支持,并且对多种运算符实现了优化,增强了工具的功能和适用性。

网友:
访问ST官网(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ai.html),下载并安装适用于您的开发环境的CubeAI工具链。目前,CubeAI支持Keil MDK、IAR EWARM和GCC ARM等开发工具。

网友U:
在AI功能选项中,你可以选择模型框架和压缩倍数。压缩倍数会影响生成的模型所占用的flash大小和运行时所需的ram空间。

网友V:
它可以帮助用户将已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转换为可以在STM32单片机上运行的C代码。

网友W:
在使用STM32Cube.AI时,开发者需要考虑如何在保持高准确率的同时,优化模型的性能和大小,以适应微控制器的计算能力和存储限制。

网友X:
阅读CubeAI提供的文档和教程,学习如何使用CubeAI库和API。这些库和API可以帮助您轻松地实现神经网络模型的导入、推理和训练等功能。

网友Y:
似乎有些例程可以直接使用官方开发板运行。

网友Z:
将编译好的固件部署到您的STM32微控制器上,并进行实际环境下的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调整和优化您的代码和模型。

网友AA:
STM32Cube.AI可以与TensorFlow Lite、Keras、qKeras或Pytorch等流行深度学习框架协同工作,方便开发者使用熟悉的工具链。

网友AB:
CubeMX软件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并且安装了CubeAI工具包。你可以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找到并下载这些工具。

网友AC:
STM32Cube.AI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开发环境,使得开发者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完成模型的转换、优化和部署。

网友AD:
ST的Cube.AI是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推出的一款用于STM32微控制器的人工智能开发工具包。Cube.AI可以帮助开发者更容易地在其STM32系列MCU上部署预先训练好的机器学习模型,特别是神经网络模型。

网友AE:
最终将AI模型部署到STM32微控制器上,通过实际采集数据或模拟数据对模型进行测试和验证。

网友AA:
STM32Cube.AI主要针对的是边缘计算场景,如物联网(IoT)、智能建筑、工业和医疗应用中的深度嵌入式设备。这些场景通常需要设备在没有连接到云端的情况下,能够独立进行智能决策和数据处理。

网友AF:
使用CubeAI提供的工具,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导入到 STM32项目中。这通常涉及到将模型权重、结构和优化参数转换为适用于嵌入式设备的格式。

网友AG:
启动STM32Cube.AI,然后选择“导入模型”功能,将您的神经网络模型导入到STM32Cube.AI中。根据模型的格式,您可能需要先将模型转换为ONNX格式。

网友AH:
ST官方网站上找到关于cubeAI开发的详细指南和文档,包括如何使用Cube IDE进行编程、如何连接硬件设备等

网友E:
它可以帮助用户将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转换成可以在STM32微控制器上运行的C代码。

网友AI:
选择一个适合您的应用的预训练神经网络模型,或者从头开始训练一个新的模型。 可以使用TensorFlow、PyTorch或其他流行的深度学习框架来训练模型。

网友AJ:
该工具可以对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优化,生成针对STM32微控制器的代码,使得AI算法能够在资源受限的边缘设备上运行。

网友AK:
还没有开始玩,感觉MCU很局限。

网友:
加载NN模型:首先,你需要加载一个已经训练好的神经网络模型。
分析NN模型:接着,STM32Cube.AI会对模型进行分析,以确定如何将其最优地映射到STM32微控制器上。
验证:然后,工具会对模型进行验证,确保其在目标硬件上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优化:之后,STM32Cube.AI会对模型进行优化,可能包括量化、剪枝等操作,以适应STM32的资源和性能限制。
生成代码:最后,工具会根据优化后的模型生成可以在STM32微控制器上运行的C语言代码。

网友AL:
个人感觉MCU玩AI算法还是有点力不从心,处理一些简单的机器学习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AM:
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STM32Cube.AI能够帮助开发者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内存和处理能力,实现高性能的AI应用。

网友AN:
在STM32Cube.AI中, 可以对神经网络进行配置,例如调整输入/输出大小、数据类型、优化器等。

网友AO:
可以在ST官方网站上找到关于cubeAI开发的详细网站,里面有详细教程

网友AP:
一般都应用在边缘计算的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AQ: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ST的linux方面的方案,跑AI应该会好点

网友AR:
这种无非是用摄像头或者语音识别之类的吧?

网友AS:
AI没玩过,感觉要是玩的话一般也需要用网络,实现的吧

网友AT:
这个资料太少了,建议还是先别搞,容易陷入泥潭

网友AU:
一般就是找官方的资料,然后通过资料来学喽

网友AV:
我看到好像STM32CUBE IDE一般就是OK的

网友AW:
直接使用STM32H7来跑AI应该是可以

楼主:
相关教程很少的,因为MCU跑AI的话很一般

网友AX:
建议还是用高端一些的带GPU的芯片跑一跑比较好

网友AY:
It seems that some routines can be run directly from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