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flash和ram内存不够哪里可以调试?

楼主(2024-02-28):
想问一下 stm32的flash和ram内存不够哪里可以调试

网友A:
先尝试提高优化等级,如果还是超出,再进行代码优化,还是不行就只能换大容量了

网友B:
检查代码大小,

网友C:
检查是否启用了不必要的库或中间件,这些可能会增加代码大小。

网友D:
检查内存使用、考虑优化数据结构,使用更紧凑的数据类型或调整数据结构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E:
优化Flash使用

网友B:
如果你的STM32芯片有可用的固件升级(如Bootloader),考虑使用它来减少Flash的使用。

网友F:
提高优化等级

网友G:
  • 禁用或减少调试信息的输出,以减少RAM的使用。

楼主:
通过对代码进行优化,包括减少不必要的变量、函数和指令,以及使用更高效的算法,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H:
如果Flash内存不够,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I:
使用动态内存分配函数(如malloc和free)来动态分配和释放内存,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RAM内存

网友J:
考虑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如FreeRTOS)来进行任务调度和资源管理,以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内存资源

网友K:
使用专业的内存分析工具,如Keil MDK中的内存分析器,来分析内存使用情况,找出内存占用较大的部分,并进行优化

网友L:
内存不够就改变全局变量,基本就可以

网友M:
看看你的map,看看哪里存储比较占用的多,优化一下呗

网友N:
一般都是可以考虑外置存储芯片拓展的

网友O:
内存不足确实麻烦,最好是换个MCU,换个存储大的

网友P:
调试很慢啊,除非把一些不用的功能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