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驱动ADS1256时,发现时序不太对,这怎么调整?

楼主(2024-02-28):
一般你们遇到时序不对的时候,是怎么调整时序比较快而且准确?感觉我驱动ADS1256现在读取到数据不对,感觉像时序不对一样

网友A:
用的是软件SPI还是硬件SPI?

网友B:
直接看ADS1256手册呀,那上面写的最清楚。

网友C:
如果是SPI,把四种模式都试一下,看一下哪个能读到正确数据~

网友D:
你这个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E:
查询手册,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波形进行对比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是多少,再改呗

网友G:
一般用硬件的SPI啥的不需要时序控制的

网友H:
建议还是从手册说明书进行程序编写控制

网友I:
我觉得时序不对,可以改的啊,直接更新一下时序就好

网友J:
之前驱动DS1302的话,时序不对就调整时序就好了

网友K:
感觉还是你对SPI方面不是很了解啊,哈哈

网友L:
你咋知道读取的数据不对啊?是乱码还是?

网友M:
时序不对的话,还得先看看程序的时序驱动方面,是采用模拟时序还是硬件外设

网友N:
调整时序比较快一般就是计算delay这种

网友O:
看AD1256的时序图,然后控制和驱动它就好了

网友P:
你得先看时序是否真的不对,如果时序是对的,但是你程序不对,可就没对症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