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M32F4读取TF卡,读不出来

楼主(2024-02-28):
我用的cubemx配置的64g的TF卡,fatfs+sdmmc,读写不出来
一般还需要配置什么位置啊?或者大家有没有相关的cubemx配置的例程,我想对比看看

网友A:
供电正常吗

网友B:
SD卡的时钟设置不正确?

网友C:
确保TF卡座的引脚与STM32F4的SPI接口正确连接,包括CS、SCK、MISO、MOSI以及VCC和GND等

网友D:
驱动中对SD卡命令的发送和响应数据的接收处理是否正确。

网友E:
如果TF卡的速度过高,而STM32F4 SPI接口设置的速度较低,可能导致无法正确读取。适当提高SPI的工作速度或者降低TF卡的工作频率试试。

网友F:
检查SD卡的数据宽度设置。

网友G:
开启SDMMC的RX和TX的DMA是正确的,但要确保DMA通道配置正确,并且DMA的优先级设置不会干扰中断服务。

网友H:
选择“SD Card”作为FATFS的驱动是正确的,但您还需要确保CODE_PAGE和USE_LFN等选项设置正确。

网友I:
检查引脚配置

网友J:
是不是内存卡太大了啊

网友K:
读不出来得看你的代码的,看看咋写的

网友L:
一般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M:
检查SPI接口的初始化代码,包括GPIO配置、SPI控制器初始化、时钟配置等,确保这些设置正确

网友N:
确保STM32F4的SPI接口已正确配置,包括时钟极性、相位、速度等参数。还要确保片选信号(CS)正确连接

网友O:
确保TF卡正确连接到STM32F4的SPI接口,并且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

网友P:
可以看看你的TF卡的,其实有些是挑TF卡的

网友Q:
使用调试工具(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来检查SPI通信是否正常,以及TF卡的响应情况

网友R:
在代码中加入错误处理机制,例如检查SPI通信是否正常、TF卡是否插入等,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网友S:
确保TF卡已正确格式化,并且文件系统已正确初始化。通常情况下,TF卡需要使用FAT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