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单片机的sd卡读写支持64g的吗

楼主(2024-02-28):
大佬们,STM32F103单片机的sd卡读写支持64g的吗

网友A:
感觉能支持32位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支持的,一般是支持128G的存储数据呢

网友D:
STM32F103系列单片机通常使用SPI接口来与SD卡进行通信。对于SD卡的读写支持,实际上取决于SD卡的类型和文件系统格式,而不是单片机本身的能力

网友E:
64G的没有问题能够正常读取

网友F:
这个容易出现调内存卡的情况,所以要注意品牌这块哦

网友G:
从技术上讲,STM32F103单片机通过SPI接口可以与支持SPI通信的SD卡进行通信,包括标准SD卡和SDHC卡

网友H:
SDHC卡通常支持容量高达32GB或64GB。因此,如果你使用的是符合SDHC标准的64GB SD卡,并且选择了适当的文件系统格式(如FAT32),那么STM32F103单片机应该能够支持读写这样的SD卡

网友I:
对于大容量SD卡,特别是64GB以上的SD卡,你需要确保使用的文件系统格式和SD卡驱动能够支持这样的大容量

网友J:
SPI接口的速度可能会对SD卡的读写性能产生影响,因此在使用大容量SD卡时,需要考虑SPI接口的速度和性能。

网友K:
STM32F103单片机理论上可以支持读写64GB的SD卡,但需要注意文件系统格式和SPI接口的性能对于大容量SD卡的影响。在实际应用中,建议在选择SD卡和文件系统格式时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

网友L:
我觉得没啥问题,之前试过是256还是128的,反正是OK的

网友M:
这个官方例程不是有写么,都会写支持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