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STM32F072做USB升级的IAP,谁有?

楼主(2024-02-29):
大家有做过072的关于USB的IAP吗?能否分享一下代码,谢谢啦!

网友A:
参考下这个https://blog.csdn.net/plauajoke/article/details/8270281

网友B:
这个好像有F103的IAP,F0的估计也一样吧

网友C:
这个网上应该有一些IAP,但是大多数都是串口方面扩展的,USB的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https://blog.csdn.net/plauajoke/article/details/8270281

了解一下USB的设置配置

网友E:
你可以用官方的IAP烧录吧,试试新的烧录软件可能会支持

网友F:
ST的USB的IAP好像是需要自己写

网友G:
你试试cubemx来配置USB,看看能不能搞出来IAP升级啥的

网友H:
我记得你可以用网上的开源的IAP试试,然后改成USB

网友I:
072做别的IAP多好啊,用USB好像比较复杂吧

网友J:
这个USB好像需要用cubemx配置,然后自己再移植一些关于IAP的资料就好了

网友K:
官方没有相关的例程吗?我觉得应该有的吧

网友L:
IAP无非是指针地址和固件存储位置呗,其他也就没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