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与LAN8720A连接,部分老式交换机网口灯不亮

楼主(2024-02-29):
STM32F4与LAN8720A连接,部分老式交换机网口灯不亮,请问,一般是啥问题?

网友A:
速率不匹配吗

网友B:
坏了吧,要不就是不兼容了。

网友C:
一般是通信出了问题呗,通信异常了吧

网友D:
老式交换机可能不支持较高的速率,而LAN8720A可能默认使用较高的速率

网友E:
你可以尝试将LAN8720A的速率设置为老式交换机支持的速率

网友F:
LAN8720A通常支持自动协商功能,但是老式交换机可能不支持

网友G:
可以尝试手动设置LAN8720A的速率和双工模式,以确保与老式交换机的兼容性

网友H:
老式交换机可能对供电要求较高,如果LAN8720A供电不足,可能导致部分网口灯不亮

网友I:
一般可以检查供电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老式交换机的要求。

网友J:
老式交换机可能对信号干扰比较敏感,如果信号线路附近有较强的干扰源,可能导致部分网口灯不亮

网友K:
尝试优化信号线路布局,减小干扰吧

网友L:
我觉得可能是焊接问题吧,也许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M(2024-12-31):
可能是速率和双工模式不兼容

网友N:
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O:
STM32F4与LAN8720A之间的连接可能存在问题,如接触不良、焊接错误等。

网友P:
可能是网络堆栈设置不正确

网友Q:
老式交换机可能不支持较高的通信速率,而LAN8720A可能默认使用较高的速率。此外,老式交换机可能不支持自动协商功能,而LAN8720A通常支持该功能。

网友R:
检查供电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老式交换机的要求。如果供电不足,可以尝试使用更稳定的电源或增加供电电流。

网友S:
老式交换机可能对信号干扰比较敏感,如果信号线路附近有较强的干扰源,可能导致部分网口灯不亮。

网友T:
STM32F4的软件配置可能存在问题,如网络堆栈设置不正确、MAC地址未配置等。

网友U:
老式交换机本身可能存在故障,导致网口灯不亮。

网友:
不亮的时候网络是通的吗?

网友V:
尝试将其他设备连接到老式交换机上,以检查交换机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其他设备也无法正常连接,则可能是交换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如果网络不通那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