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生成的工程会报很多错误,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4-02-29):
cubemx生成freertos到mdk,没问题,mdk编译一下一百六十多报错,是我mdk没设置啥吗

网友A:
文件名、工程名或路径中不能包含中文字符或特殊字符。这些字符有时会导致编译器或链接器无法正确识别文件或路径,从而导致错误。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STM32CubeMX版本过高,或者与你的工程中的其他组件(如库文件或中间件)不兼容,可能会导致错误。

网友C:
是不是用了V6编译器?

网友D:
Java环境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E:
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F:
如果缺少这些依赖项,编译器将无法找到必要的代码或函数,从而导致错误。

网友G:
第一个报错信息是什么啊

网友H:
版本选择错误导致的吧。

网友I:
版本有问题吧

网友J:
直接报错这么多错误的话,大概率是缺文件了

网友K: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版本问题,可能不一样

网友L:
你是不是丢文件了啊,我觉得丢文件的概率比较大呢

网友M:
看看你的报错内容?截图来看看

网友N:
一般情况是不能报错的,除非是你配置错误

网友O:
你是编译之后出了一些错误呗,没安装pack包吧

网友P:
我觉得不应该啊,你都生成成功了还能编译报错?

网友Q:
建议直接换个keil版本看看吧,可能是开发环境版本问题

网友R:
是不是mdk的编译链选择错了?

网友S:
缺文件一般会这样,不然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