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RTOS,用串口发送help,会回复一些信息,这个一般怎么做?

楼主(2024-02-29):
就是用串口给单片机发送一些命令,类似于AT指令似的,然后会响应对应的操作,一般是使用switch么?还是用啥方式实现?

网友A:
直接用RTThread的shell组件即可。

网友B:
其实就类似字符串匹配,匹配到啥内容,返回啥内容。

网友C:
switch要保证输入字符完全一样才行

网友D:
有写好的库,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E:
一般都是串口 通信就OK了啊

网友F:
其实就是列表,跟串口有点关系

网友G:
我觉得可能是进入到了AT这种指令模式吧

网友H:
一般就是串口匹配字节了吧,发什么,回对应的内容

网友I:
这个应该类似于log吧,都是固定好的库

网友J:
创建一个任务来处理串口通信。这个任务负责接收串口数据,并根据接收到的内容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回复

网友K:
感觉这个任务可以在串口接收中断或定时器中断中,将接收到的数据传递给串口通信任务进行处理

网友L:
在串口通信任务中,根据接收到的内容进行判断,如果接收到"help",则发送相应的信息回复

网友M:
我觉得都是列表吧,就是找到对应的字节,回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N:
有点像switch case这种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