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虚拟串口,这个串口号可以设定吗?

楼主(2024-02-29):
STM32F103虚拟串口,这个串口号可以设定吗?

网友A:
串口号不是程序设定的,而且PC端分配的。

网友B:
如果你需要确保每次设备连接到同一台计算机时使用相同的COM端口号,这通常是通过操作系统的设备管理器或者应用程序自身的设备枚举机制来间接实现的,例如通过设备描述符中的唯一标识符(Vendor ID、Product ID)来识别特定的设备,并记住之前分配给它的COM端口号。不过,这一逻辑是在主机(PC)侧实现的,而不是在STM32的固件中设定。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不可以修改的

网友D:
电脑高级选项里可以改

网友E:
我也好奇,这个串口号好像是电脑给的吧,一般不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F:
STM32F103系列芯片的虚拟串口(USB虚拟串口)通常是通过USB接口实现的。在使用USB虚拟串口时,串口号通常是由操作系统动态分配的,而不是由芯片或者应用程序直接设定的

网友G:
当你连接STM32F103芯片的USB虚拟串口到计算机时,操作系统会为该设备分配一个虚拟串口号(例如COM1、COM2等)。

网友H:
这个虚拟串口号是由操作系统管理的,通常无法直接由芯片或者应用程序进行设定

网友I:
如果你需要在应用程序中指定特定的串口号,你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其他类型的串口,如UART串口,而不是USB虚拟串口。

网友J:
UART串口通常可以在芯片的引脚上直接设定,并且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进行配置

网友K:
如果你有特定的需求需要指定USB虚拟串口的串口号,可能需要考虑其他解决方案或者与USB驱动开发相关的技术

网友L:
一般都需要在电脑上进行修改自己需要的端口号才行

网友M:
都是随机的,不是固定分配的,所以得后续改一下

网友N:
我觉得串口号不能设定,主要是上来的号是随机的啊

网友O:
可以设定,在电脑上进行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