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DMA操作的问题

楼主(2024-02-29):
最近在使用stm32h750 串口+dma空闲接收串口数据,测试发出串口如果热插拔了就无法恢复接收,只能重启串口。想问一下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插上后再重新配置下

网友B: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C:
硬件问题?

网友D:
驱动或中断问题

网友E:
热插拔后,软件可能未能正确更新串口的状态或配置,导致无法恢复接收。

网友F:
重新初始化串口

网友G:
热插拔之后无法接收,好像是正常的吧,一般 也不支持热插拔啊

网友H:
可能是你手上有静电导致的吧

网友I:
建议可以检测有接口接入,然后再初始化一下呗

网友J:
这个没啥解决方法,就是尽量不拔掉呗

网友C:
检查中断或DMA配置

网友K:
串口可能是被静电打复位了吧

网友L:
你是程序还正常运行,就是串口无法恢复了?

网友M: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尝试使用轮询方式而不是中断或DMA来接收串口数据。

网友N:
可能是串口芯片也需要一些配置吧

网友O:
你重新配置一下呗,再接入之后

网友P:
不热插拔就好了,你热插拔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Q:
话说,串口好像也不支持热插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