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驱动ssd1306能驱动每个像素点的亮度吗?

楼主(2024-02-29):
请问ssd1306 OLED可以实现控制某一行的亮度吗,我现在只能控制整个屏幕的亮度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这要看你怎么编写程序了。

网友B:
这个倒是没用过,是不是要用pwm啊

网友A:
只能控制每个像素是否是亮的,但是亮度等级没法控制吧。

网友A:
只能让像素亮或者灭。

网友C:
用pwm应该可以实现,就是会很复杂

网友D:
一般单个点的像素亮度估计不行吧

网友E:
这个涉及到取模的,一般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F:
SSD1306 OLED控制器通常是针对整个屏幕的亮度进行控制,而不是针对单独的行

网友G:
SSD1306控制器是基于像素的,而不是基于行的。因此,它通常只提供对整个屏幕的亮度控制

网友H:
如果你需要实现对单独行的亮度控制,可能需要考虑其他解决方案,比如使用软件来模拟对单独行的亮度控制。这可能需要在驱动层面进行一些定制化的开发,以实现对单独行的亮度控制

网友I:
一些OLED屏幕可能具有一些特定的命令或功能,可以实现对单独行的亮度控制,但这取决于具体的OLED屏幕型号和厂商

网友J:
建议查阅SSD1306控制器的数据手册以及你使用的OLED屏幕的规格说明,以了解是否有相关的功能可供使用。

网友K:
总的来说,通常情况下SSD1306 OLED控制器是无法直接实现对单独行的亮度控制的,但你可以考虑其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或寻找具有相关功能的特定型号的OLED屏幕

网友L:
一般是整个屏的背光都调节么,没有单像素调节的吧

网友M:
我觉得可以这样,字节取模,字节配置成沈阳颜色就好了

网友N:
不行的,只能对整体亮度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