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火灾事故频发,如何实现安全连接?

楼主(2024-02-28):
#锂电池连接器# #电动车连接器# #电动车端子# #技术资源# #每日话题#
2月23日凌晨4时许,南京市雨花台区明尚西苑小区6号楼发生火灾,造成15人遇难、44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火灾起因是6栋建筑地面架空层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处起火。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电动车安全问题的关注。
电动车爆炸事故的发生可能涉及多方面因素,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电动车与电池至关重要。Amass作为多家知名电动车品牌的电池连接器供应商,拥有22年锂电电动车连接器研发经验,始终致力于为车主提供安全可靠的连接器产品,为您的行车安全增添一份保障。目前,Amass已为小牛、九号、雅迪、爱玛等电动车企业提供载流连接方案。
连接器在电动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负责连接电池和电动车的各个部分,确保电力传输的稳定与顺畅。如果连接器质量不过关,可能会导致电流不稳定,甚至出现短路、火花、过热等危险情况,从而引发火灾。Amass研发的第四代智能设备动力连接器LC系列,电流涵盖10-300A,满足大多数电动车大功率、长续航、高里程的载流需求。那么,LC系列连接器如何为电动车的充电安全、安全行驶提供有力保障呢?
高载流低温升 安全无忧
LC系列连接器采用T2紫铜镀银导体,在截面积相同情况下,其导电性能是黄铜的2倍+,显著提升了载流效能。同时,LC系列执行《T/CSAE178-2021电动汽车高压连接器技术条件》23项测试标准,通过了500小时热循环测试,4小时常态温升低于30K,能有效防止过热,杜绝烧机风险。
PBT塑壳材质 耐高温阻燃
电动车在充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导致内部温度升高,极易造成内部电池部件发生故障,甚至引发火灾事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LC系列连接器采用PBT塑壳材质,具备出色的耐高温阻燃性能,将有效降低火灾风险。此外,LC系列可在-40℃~120℃温度范围内持续稳定工作,保障电动车的安全使用。
自锁卡扣 强抗震防脱落
当电动车在颠簸路段行驶时,内部连接器极易受到外部震动环境影响而松动。LC系列连接器采用汽车级冠簧结构、隐藏式自锁卡扣,卡扣对插即自锁,能够消除对插松动隐患,无惧各种高频振动环境,保障电动车行驶更顺畅、安全稳定。
南京“2·23”火灾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引以为戒,关注电动车的安全细节。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电动车、电池及连接器,是保障电动车安全、生命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关注并重视这个问题,愿悲剧不再重演!

网友A:
禁用锂电,一切OK。

网友B:
采取措施,阻止楼层间的火情向上漫延很重要,也最有效……

网友C:
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灾难概率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取措施,阻止楼层间的火情向上漫延很重要,也最有效……

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小区消防安全需要重视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用锂电,一切OK。

问题的关键并非在锂电池本身,而在于制造和管理环节的规范程度,正规厂家生产的锂电池在正确使用下是相对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杜绝是不可能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灾难概率才是王道

非常同意您的观点,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电动车、电池及连接器,是保障电动车安全、生命安全的关键

网友D:
这个跟连接器关系不大吧,锂电自然又不是从接插件那里开始的。当然靠谱的接插件很重要

网友E:
如果大家都能重视问题,其实就可以杜绝.现在很多人都是安全观念太低.总觉得不会出问题.
1,严把生产关;
2,严格控制电池/电动车上楼,
3,对于电池,应该有安全监管机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禁用锂电,一切OK。

禁用锂电,也OK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连接器关系不大吧,锂电自然又不是从接插件那里开始的。当然靠谱的接插件很重要 ...

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电动车、电池、连接器至关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大家都能重视问题,其实就可以杜绝.现在很多人都是安全观念太低.总觉得不会出问题.
1,严把生产关;
2,严 ...

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愿悲剧不再重演!

网友G:
电动自行车电池起火基本都是质量不合格的三元锂电池,没有足够的保护、平衡。
建议用磷酸铁锂电池,强制使用均衡电路、保护电路(过放、过压、过温关断输出)。
没有均衡、保护电路的电池,特别是三元锂电池,充电过程中某一节电池过充,起火,就会引起整个电池包起火。

网友A:
那些停放自燃的电动汽车,哪个用的电池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而且还是大厂。在两轮电动刚出世的时候,锂电池动力应用之前,有两轮电动爆燃的消息吗?找一辆老旧的普通两轮电动,铅酸电池的,按普通人日常操作,谁能让它烧起来?报个名,PK一下。

网友H:
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场景决定了不可能采取高规格的安全措施,所以必须严禁使用三元锂电。

网友I:
铅酸相交于锂电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