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驱动emmc按块分成四个盘

楼主(2024-02-29):
使用STM32驱动emmc按块分成四个盘,这个功能能实现吗?是在哪儿能配置么?

网友A:
驱动emmc试过,但是分区没做过

网友B:
这种分盘不会,但是网上好像有讲关于分成几个区的,你可以网上搜搜资料

网友C:
在STM32上驱动eMMC并将其分成四个逻辑盘是可能的

网友D:
确保你选择的STM32芯片具有足够的eMMC接口和存储容量来支持将eMMC分成四个逻辑盘

网友E:
一些较新的STM32芯片具有足够的外设和存储容量来支持这样的操作。

网友F:
你需要编写适当的驱动程序来控制eMMC芯片

网友G:
在eMMC上创建四个逻辑盘需要对eMMC进行分区

网友H:
每个逻辑盘需要有自己的文件系统。你需要在每个分区上创建并管理文件系统,以便在每个逻辑盘上进行文件读写操作。

网友I:
可以通过在eMMC上创建多个分区来实现,每个分区都可以被操作系统识别为一个独立的逻辑盘。

网友J:
你需要编写适当的驱动程序来管理这四个逻辑盘。这可能涉及到在STM32上实现适当的文件系统和逻辑盘管理功能。

网友K:
我觉得倒是可以的,而且这个网上确实还是有例程的,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L:
楼主使用哪款MCU来做这种EMMC驱动啊?F103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