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4 个 PCB邮票孔设计技巧

楼主(2024-02-28):
1、足够的拉片来维持 PCB

由于PCB邮票孔是一个开口,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PCB的两部分之间就会出现短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布,必要确保选项卡足够坚固,可以支撑上方组件的重量。

楼主:
2、远离敏感元件

必须要远离敏感元件,因为拉片很容易损坏,容易导致电气短路。

楼主:
3、两个邮票孔之间的间距应该在 60mm-90mm之间

如果两个邮票孔之间的空间太大,不方便安装组件。如果间距太小,焊料就容易流到其他地方,造成短路。

楼主:
4、与最近的组件之间的间距

最近的组件之间应至少保持0.125英寸的间隙,尤其是对于高密度PCB。距离组件越近,焊接固定就越困难。距离太近,容易在焊盘/走线之间形成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