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电路板防静电措施

楼主(2024-02-28):
PCB设计上:
1、原则上,尽可能将静电保护器件靠近输入端或者连接器,静电保护器件与被保护线之间的线路距离,设计得尽量短一些。

2、减少并排走线,走线保持横平竖直的原则,空间允许的话,走线越粗越好。

3、时钟、复位信号等重要信号线避免放置在PCB板边缘处。

4、单面或双面板,没有电源平面的情况下,需要在电源走线旁边随一条底线。

5、多层板进行ESD防护,当资金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多层板也是一种有效防止ESD的一种手段。在多层板中,由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地平面靠近走线,这样可以使ESD更加快捷的耦合到低阻抗平面上,进而保护关键信号的作用。

楼主:
生产制作中:

1、使用防静电设备再进行操作,比如:带有防静电手套、穿戴防静电鞋,使用防静电工作台等。

2、设置静电消除器来降低或消除静电产生的可能性,保护pcb板和电子元器件的安全。

3、生产过程中需保持适宜的湿度,通常湿度保持在30%-60%之间。

4、使用防静电涂层,可以在PCB表面覆盖一层防静电涂层,增加PCB表面的抗静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