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layout多层板内层有些人用的是平面分割,有些人是直接画铜皮,想问下平面分割或者是...

楼主(2024-02-28):
1.pcblayout多层板内层有些人用的是平面分割,有些人是直接画铜皮,想问下平面分割或者是直接画铜皮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2.Dielectric-----电介质层的作用?为什么添加删除层后会多几个Dielectric 这样的层?

网友A:
1、一般做GND或者是电源平面会用分隔,采用的是负片方式。如果内层只是单纯为了走线一般用铜皮走线。但是前者也可以用敷铜皮的方式实现,就是正片方式,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根据板子情况哪种方便用哪种

网友A:
2、PCB每两层layer之间肯定有Dielectric 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为了两层之间的绝缘,你删除了内层的两层layer层,当然就多出来Dielectric 了,也要对应删除的,如果不明白你再建一个双面的PCB,看看默认叠层有哪些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