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驱动tft-lcd(st7789v3)液晶屏幕的方法(HAL库)

楼主(2024-02-28):
stm32cubemx的设计如下:

接线如下:

代码如下:

main.h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float t=0;
        LCD_Init();//LCD初始化
        LCD_Fill(0,0,LCD_W,LCD_H,WHITE);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LCD_ShowChinese(0,0,"新年快乐",RED,WHITE,32,0);
                LCD_ShowString(0,33,"Happy New Year!",BLUE,WHITE,32,0);
                LCD_ShowString(0,66,"LCD_W:",RED,WHITE,32,0);
                LCD_ShowIntNum(106,66,LCD_W,3,RED,WHITE,32);
                LCD_ShowString(0,99,"LCD_H:",RED,WHITE,32,0);
                LCD_ShowIntNum(106,99,LCD_H,3,RED,WHITE,32);
                LCD_ShowFloatNum1(0,135,t,4,GREEN,WHITE,32);
                t+=0.11;
                LCD_ShowPicture(160,95,40,40,gImage_1);
  }
  /* USER CODE END 3 */
}

效果如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kukunet/article/details/135720960

网友A:
这些屏幕的驱动去哪找啊

网友B:
GFX库可以在这个上运行吗

网友C:
这个是个好资料啊,其实驱动屏幕不费劲,主要是用了cubemx这快的配置,确实很有意义,搭建环境都容易很多了

网友D:
屏幕的驱动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