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F013x MCU中MCO输出异常问题求助

楼主(2024-02-28):
目前在使用灵动MM32F013x系列的MCU进行项目开发。我遇到了一个关于MCO(Main Clock Output)输出的异常问题,希望在这里得到一些帮助。
问题描述:我尝试配置MCO输出,以便通过特定引脚查看主时钟的频率。但是,我发现MCO输出并不如预期那样工作。我已经检查了相关的配置和寄存器设置,但问题仍然存在。
硬件环境和连接:
  • 我使用的是MM32F013x系列的MCU
  • MCO输出连接到了我的测试设备,确保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A:
时钟源配置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B:
检查引脚配置

网友A:
软件编程错误?

网友C:
参考手册

网友D:
使用示波器检查MCO引脚的输出。

网友E:
固件/库版本问题?

网友F:
可能是硬件故障导致的,更换MCU或检查PCB上的相关电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