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智能马桶在长时间使用下如何保证电量的稳定和持久?

楼主(2024-02-29):
智能马桶在长时间使用下如何保证电量的稳定和持久?CW32单片机如何实现智能电量监控和节能功能?

网友A:
这种东西不都是交流电的吗

网友B:
一般低功耗芯片就可以做到用电量很少吧

网友C:
可以选择内置电池,电池容量大一些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马桶内部能加电池吗?不是有水么?

网友E:
没必要监控电量啊,不都是交流220V的电源输入吗

网友F:
这个建议如果想要电量长久,就少用一些外设功能

网友G:
检测电量的话可以用ADC的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H:
一般不是有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I:
节能就是使用间隔大一些就应该有效果

网友J:
智能马桶也不放电池,你要低功耗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