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 MCU时钟PLL到72MHz,IO口脉冲异常问题

楼主(2024-02-28):
MM32 MCU时钟PLL到72MHz,IO口发送脉冲,低电平异常变宽,请求解决方案
大家好,
我遇到了一个关于灵动MM32 MCU的问题。我将时钟PLL配置为72MHz,并使用以下C程序和汇编程序进行GPIO口脉冲发送测试。然而,我发现低电平的脉冲宽度异常变宽。
C程序:

while(1){    GPIOB->BSRR = GPIO_Pin_3;    GPIOB->BRR = GPIO_Pin_3;}
汇编程序:
    AREA ctesr,CODE,READONLY
    EXPORT scan_test
GPIOB_BSRR     EQU     0X48000410
GPIOB_BRR      EQU     0X48000414
scan_test
    MOVS   R1,#0X01
    LDR    R2,=GPIOB_BSRR
    LDR    R3,=GPIOB_BRR
SENDS
    STR    R1,[R2]
    STR    R1,[R3]
    B      SENDS

请问有人遇到过相似问题吗?问题是否可能与时钟PLL的设置不当有关?我已经检查了PLL配置,但问题依然存在。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解决方案,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PLL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时钟源是否稳定。

网友C:
检查IO口的速率设置。太快的速率可能导致脉冲异常。

网友D:
验证所有与PLL相关的寄存器设置。有时,即使是微小的设置错误也可能导致时钟不稳定。

网友E:
  • 检查MCU的电源是否稳定,并且没有电压波动。

网友F:
如果可能,使用外部电源滤波器来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G:
检查是否有外部噪声或干扰源,如其他高频设备、不稳定的电源等。

网友H:
  •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IO口上的信号,以识别任何异常或噪声。

网友I:
检查有没有软件错误导致IO口状态异常

网友J:
可能是硬件问题。考虑更换MCU或检查PCB上的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