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M32F0130时钟PLL到72Mhz,IO口脉冲异常变宽

楼主(2024-02-29):
灵动MM32F0130时钟PLL配置为72MHz,IO口脉冲低电平变宽问题,求解决方案

我遇到了一个关于灵动MM32F0130 MCU的问题,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我将时钟PLL配置为72MHz,并使用以下C程序和汇编程序进行GPIO口脉冲发送测试。然而,我发现低电平的脉冲宽度异常变宽。

网友A:
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您是否已经正确配置了PLL的乘数、分频器和时钟输出设置,以便产生72MHz的系统时钟。

网友C:
  • 检查时钟树设置,确保所有相关的预分频器和时钟源设置正确。

网友D:
IO口的模式(推挽、开漏等)和速率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可能软件延时问题

网友F:
外部干扰问题?

网友G:
可能存在硬件故障。考虑更换MCU或检查PCB上的相关电路连接。

网友H:
固件或库函数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时钟或IO口行为异常。

网友I:
PLL没有正确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