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4-02-28):
我使用GD32F407作为主控芯片,进行串口通信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我已经按照文档配置了串口参数,但似乎出现了一些异常。是否有人在使用GD32F407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正在使用以下的初始化代码:

// 串口初始化代码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请问是否有可能是我在初始化或配置方面遗漏了什么?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除了进行串口配置外 还需要配置相应的io口

网友B:
现在的状态是否可以正常发送数据出来呢

网友C:
是无法发送数据还是说发送的数据是乱码还是说波特率不对呢

网友D:
系统的主频也需要进行配置 还有就是使用的哪两个引脚也要配置

网友E:
希望楼主可以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异常现象是什么

网友F:
楼主有没有看过波形  有没有相关的输出波形呢

网友G(2024-07-31):
使用GD32F407进行串口通信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很多种,例如初始化配置错误、硬件连接问题、时钟配置不正确等。

网友H:
是否已经使能了USART1的时钟以及GPIO的时钟

网友I:
除了初始化USART之外,你还需要配置USART的TX和RX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和复用浮空输入。

网友J:
如果你计划使用中断来接收数据,你还需要配置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以启用USART中断,并配置USART的中断源。

网友K:
GD32软件库或驱动更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L:
检查外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