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设置为9600,但实际通信中波特率明显偏高

楼主(2024-02-28):
波特率异常宽,波特率设置为9600,但实际通信中波特率明显偏高,请问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是否有可能是硬件或时钟配置有误?

网友A:
在串口通讯的时候楼主使用的是哪个时钟源啊

网友B:
实测的到的波特率比理论波特率能高出多少呢

网友C:
可以看看是不是时钟源有问题 测量一下基准时钟对不对

网友D:
楼主贴一下代码 看看是如何设置寄存器的

网友E:
接收方用的是什么 可以正常接收数据吗

网友F:
如果能正常接收发送数据的话 就可以忽略掉

网友G:
明显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精度太差,跟芯片厂家有关,正常的芯片不会这么差,只能外加外部晶振,以保证精度

网友H:
很多嵌入式系统依赖内部或外部晶振产生系统时钟,进而计算出通信接口的波特率。如果晶振精度不足或漂移,可能导致实际波特率与预期不符。

网友I:
后面的字体为啥是透明的

网友J:
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K:
计算波特率的公式和参数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L:
检查串口硬件连接,确保没有额外的电阻、电容或其他元件干扰信号。

网友I:
固件或库版本是否是最新的

网友M:
检查是否有外部干扰源影响串口通信。例如,强电磁场

网友N:
检查系统的时钟配置

网友O:
检查所有连接线路是否正确且没有损坏。不正确的连接或损坏的线路可能导致信号失真,从而影响波特率的正确性。

网友P:
检查是否存在电磁干扰,这可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

网友Q:
检查串口线路是否有问题,例如电阻、电容等元件是否损坏或老化。

网友R:
在计算分频系数或预分频系数时出现错误,也可能导致波特率不准。

网友S:
通信线路中的干扰可能导致波特率测量不准确

网友T:
例如信号噪声过大,使得接收端误判了数据帧边界。

网友S:
检查用于设置波特率的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U:
使用波特率发生器测试设备是否能够正确接收9600波特率的信号。

网友V:
建议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等工具来测量实际的波特率

网友W:
通信波特率与系统的时钟频率有关。如果系统的时钟频率不准,可能导致波特率计算错误,从而实际通信中的波特率偏高。

网友X:
在某些通信协议(如UART)中,波特率可以通过倍增器(如16倍增器)进行调整。如果倍增器设置错误,可能导致实际通信中的波特率偏高。检查波特率倍增器的设置,确保其正确反映了所需的波特率。

网友Y:
如果数据可以正常接收和发送,则可以忽略

网友Z:
波特率设置为9600,但实际通信中波特率明显偏高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

网友AA:
检查是否有电磁干扰,电磁干扰会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

网友AB:
检查串口通信是否存在外部干扰源,如强电磁场等

网友AC:
你设置成别的波特率看看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D:
时钟源和晶振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AE:
偏高多少?这是个问题。要说清除一点。

网友AF:
检查串行电缆是否有故障,例如,电阻器和电容器等元件是否损坏或老化。

网友AG:
系统时钟没配置好吧

网友AD(2024-04-03):
分频系数或前分频系数的计算错误也可能导致波特率不准确。

网友AH:
实测波特率比理论波特率高多少

网友AC:
检查用于设置波特率的代码是否不正确

网友AI: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struments such as oscilloscopes or Logic analyzer be used to measure the actual baud rate

网友AJ:
时钟源和晶体振荡器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AK:
你的波特率看看有没有执行

网友AL:
The clock source and the Crystal oscillator could be compromised。

网友AM:
芯片以及晶振,主频都会影响到波特率,波特率是允许一定偏差的。

网友AN(2024-05-28):
检查是否有电磁干扰,以免影响讯号的传送质素。

网友AE:
- 高多少?-这是个问题,要弄清楚一点。

网友AO:
是不是时钟配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AP(2024-07-31):
波特率设置为9600,但实际通信中波特率明显偏高了多少呀?

网友AQ:
分频系数是不是调的有问题啊

网友AR(2024-09-30):
通信中波特率明显偏高

网友AS:
比如信号噪声过大,导致接收端误判数据帧边界。

网友AT:
收件人用什么?它能正常接收数据吗?

网友AU:
你怎么知道是实际偏高的啊?是用示波器或者是逻辑分析仪抓包了吗?还是数据乱码了

网友AV:
时钟源和晶体振荡器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AW(2024-10-31):
通信设备的晶振可能有偏差,导致实际波特率和设置的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AX:
检查通信设备的硬件连接

网友M:
检查周围是不是有电磁干扰

网友I:
通信设备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网友AY:
检查并更换晶振

网友AZ: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J:
可能是波特率设置错误

网友BA:
更新软件或驱动程序到最新版本

网友K:
有可能是通信协议不匹配

网友BB:
检查串行硬件连接,确保没有其他电阻器、电容器或其他组件干扰信号。

网友BC:
高多少?这是一个问题。谈一谈清理一下,

网友BD:
分频系数或预分频系数的不正确计算也可能导致波特率不准确。,

网友BE:
检查是否有电磁干扰,以免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

网友BF:
为什么后面的字体是透明的?

网友BG(2025-01-12):
对于芯片和晶体来说,主频会影响波特率,允许波特率有一定的偏差。

网友AE:
——,多高?-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

网友BH:
调整分频系数有问题吗?

网友AN:
你怎么知道它实际上偏高?你是用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抓的包?数据仍然是乱码

网友BI:
通信协议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

网友AF:
高多少?这是一个问题。谈话和清理,

网友BJ:
如果可以正常收发数据,可以忽略

网友BK: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BL:
——,多高?——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问题。,

网友Y:
——,多高?——这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网友AJ:
波特率设置为9600但实际通信中偏高,可能是由于设备性能或通信环境的影响,建议检查设备性能,调整设置或联系技术专家以确保通信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