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串口通信时钟配置问题导致通信不稳定

楼主(2024-02-28):
GD32F407串口通信时钟配置问题,如何确保系统时钟与通信需求一致?

我需要配置一个稳定的系统时钟以满足串口通信的需求。我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一些建议或最佳实践,可以确保系统时钟的配置与串口通信的需求一致,避免通信问题?

网友A(2024-04-07):
寻找当前的时钟配置中容差最小的那一个波特率

网友B:
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满足通讯的波特率啊

网友C: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 对比理论相差多少

网友D:
我建议楼主还是实测一下  就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

网友E:
基本上只要不是差很多 在误差范围内 都可以可靠通讯

网友F:
不是让系统时钟跟通讯一致  而是我们要配置到能用的波特率上

网友G(2024-07-31):
GD32F407具有多个时钟源(内部RC振荡器、外部晶振、PLL等)。通常,使用外部晶振(如8MHz或25MHz)加上PLL可以生成高精度的系统时钟。

网友H(2024-08-31):
在异步通信中,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波特率设置或者调整采样时钟以减少误差,特别是在系统时钟不精确或外部条件变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