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串口通信电源、硬件和软件问题导致数据丢失

楼主(2024-02-28):
我的接收和发送代码相对简单,我知道软件问题也可能引起数据丢失,但是该如何排查呢?

网友A(2024-04-03):
能通讯成功 然后每次通讯都会丢失一部分数据吗

网友B:
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并不是乱码 只不过是要丢失一部分是吧

网友C:
接收和发送双方是不是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D:
加大每包数据传输的时间间隔试试看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发送方发送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接收方和发送方的波特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G:
串口通信数据丢失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包括电源、硬件和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H:
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串口通信中断或数据丢失。确保MCU的电源供应稳定,避免电压波动或噪声影响串口通信

网友I:
串口通信线路的设计和连接问题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检查串口线路的连接是否良好,是否存在干扰源,以及是否存在线路长度过长等问题

网友J:
串口通信双方的波特率设置必须一致,如果波特率设置不匹配,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K:
如果串口接收缓冲区太小,或者软件处理接收数据的速度跟不上串口接收数据的速度,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确保接收缓冲区足够大,并且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L:
如果串口接收中断处理不及时或者存在优先级问题,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确保串口接收中断得到及时处理,并且优先级设置正确

网友M:
串口丢包太多问题了,协议处理不好也会丢包的

网友N: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吧,看看是通讯过程中还是通讯之前就丢包了

网友O:
我建议还是仿真的方式看看数据是否有丢失情况

网友P:
你是不是串口通讯的数据线比较长啊?并且可能包含干扰

网友Q: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后需要判断发送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