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有没有H7的摄像头数字识别案例

楼主(2024-02-28):
利用OV6070等摄像头,可以识别出1-999数字。有没有相关案例参考

网友A:
好像有个利用ai的

网友A:
不过识别的是0-9

网友B:
肯定是有的。

网友C:
之前b站刷到过一个

网友D:
建议去GitHub上去看看

网友E:
一般是没有这种案例的吧

网友F:
你可以直接找例程,自己魔改一下的啊

网友G:
一般都是用210这芯片啥的搞一搞,你这H7好像费点劲吧

网友H:
可以用H7做个OPENMV,来做识别

网友I:
可以的,这个案例好像就是openmv吧,就可以

网友J:
没有具体的案例啊,不过你可以自己搭建一下环境自己测测识别效果啥的

网友K:
可以看看原子的例程吧,我觉得是OK的

网友L:
一般都是看例程的,然后自己修改修改,可能就成了

网友M:
H7的性能够用么?就做这种图像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