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系列使用ST的HAL库

楼主(2024-02-29):
由于STM32芯片的涨价,找来了存货GD32进行替代,发现板子无法进行正常复位烧录程序,复位后复位引脚偶尔处于0.9V左右,就,很玄学

作者:Jack_GL
时间:2021年9月8日
版本:V1.0
上次修改时间:无

硬件层面
硬件层面需改动BOOT0接10K下拉,GD32工作的条件苛刻于STM32,对于信号线尽量短与包地做屏蔽

软件层面
由于启动时间的不一样,在代码生成后将晶振延时时间改长,笔者当前使用的HAL库版本为1.8.4,(有可能由于版本不一样位置会不一样),修改stm32f1xx_hal_conf.h中的宏定义 HSE_STARTUP_TIMEOUT 后的数值,原本为100u,笔者直接该到了999u,如下图所示:

完成!目前笔者验证的HAL进行串口通信、硬件SPI通信,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网友A:
确实有必要转用国产厂商的芯片了  估计以后随着国产芯片使用的数量上涨 这种兼容的就能少点了

网友B:
为什么gd32的工作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苛刻呢

网友C:
目前相同系列的芯片 两个厂商的价格相差多少啊

网友D:
现在gd32有没有类似于st的hal库之类的库呢

网友E:
请问楼主有没有实测一下最高能运行到多快的速度啊

网友F(2024-04-30):
GD有做自己的库,为啥要用ST的库

网友G(2024-06-30):
有时,在复位引脚和地之间增加一个小电容(例如100nF)可以帮助稳定复位信号。

网友G:
使用调试工具监视复位引脚电压,确保在启动和烧录过程中其行为符合预期。

网友H(2024-07-31):
修改stm32f1xx_hal_conf.h中的宏定义 HSE_STARTUP_TIMEOUT 后的数值,原本为100u,笔者直接该到了999u

网友I:
有例程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