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芯片异常复位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4-02-28):
某STM32用户反馈,当使用STM32L4芯片的时候,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忽然复位。复位后程序继续运行,但是还会继续复位,原因不详。

初步确定复位的原因,是硬件复位,如外部NRST被拉低,还是软件复位,包括软件直接调用复位,或者看门狗复位,还是低功耗模式如standby模式被唤醒时产生中断。

目前客户项目的复位原因是因为看门狗复位,即客户使用了IWDG,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及时喂狗,导致IWDG超时复位。初步怀疑由于客户软件的问题,程序跑飞,进入异常处理。

通过查看SP以及回溯栈里面的内容,找到了对应的LR,具体方法如下:
当中断产生时,按照上图所示的顺序进行压栈,同时栈指针SP--,即: R0, R1, R2, R3, R12, LR, PC, xPSR。
如上图所示,当产生异常时,如果call stack窗口显示不出来的话,只能根据core的寄存器手动回溯栈,以找到出错时的指针。根据ARM core的说明,SP+6,即红框的部分,为中断处理后LR和PC,据此可以追溯函数异常时的位置。
问题一时陷入了僵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是因为栈的区域被异常覆盖或者改写导致产生hardfault。
当把一个局部数组变量改为全局数组时,问题消失!
追查这个局部变量数组:
经检查发现,这个原先是8bit的局部变量的数组,在最后被强制转换成了uint32_t*类型的指针,由于是指针,在对其进行++或--操作时,都是按照4字节宽带操作的,这就相当于扩大了4倍,覆盖了后面的栈的内容,导致了程序跑飞。

当芯片异常复位或者进入异常处理 (如Hard fault, Mem Manage, Bus fault等)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快速的复现这个问题,当问题被稳定复现的时候,可以通过调试工具在异常处理的地方打上断点停留,这样就可以获取到栈指针SP,通过SP去看栈里面的内容去回溯栈。当然,如果栈的内容被无端改写时,栈里面的内容,如保存的LR就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不过,可以通过观察栈里面的内容,去估测是哪个模块或者函数异常修改了栈的内容,进而定位最终的问题源。

网友A:
访问非法地址会不会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