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独立看门狗使用经验

楼主(2024-02-28):
Tout=((4*2^prer)*rlr)/40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解除寄存器保护
    IWDG_SetReload(0xFFF); //0xfff*256/40k=26s
    IWDG_Enable(); //启动看门狗
初始化完成后 看门狗开始逐渐递减计数到0000并复位 ,所以在复位之前要不断喂狗,即不断重新加载数据到IWDG_RLR中防止复位。

{
}

网友A:
要确保在看门狗定时器到期前完成喂狗操作。如果程序因为某种原因长时间没有执行到喂狗代码,看门狗将会触发系统复位。

网友B:
独立看门狗不支持中断功能,只有在计数器达到预设值时强制系统复位的功能。

网友C:
IWDG由内部专用低速时钟(LSI)驱动,即使主系统时钟失效也能保持工作,因此在设计上提供了更高的可靠性。

网友D:
独立看门狗不能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