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LQFP216的MA35H0可以支持什么样的屏幕?

楼主(2024-02-29):
MA35H0可以支持什么样的屏幕?是RGB888还是EDP这种接口?

网友A:
Supports LCD interface i80 mode

网友A:
i80 模式接口是一种用于控制和传输数据到液晶显示屏(LCD)的通信协议。它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接口,通常用于连接嵌入式系统、微控制器或者其他设备到液晶显示屏上。

以下是关于 i80 模式接口的一些重要特点和工作原理:

并行数据传输: i80 模式接口使用并行数据传输,即同时通过多条数据线传输多个数据位。这使得数据传输速度相对较快,适用于需要快速更新显示内容的应用场景。

简单的控制信号: 除了数据线外,i80 接口通常还包括一些控制信号,例如时钟信号、读/写信号、使能信号等。这些信号用于同步数据传输和控制 LCD 显示屏的操作。

支持基本的命令和功能: i80 模式接口支持一些基本的命令和功能,例如设置像素位置、清除屏幕、写入图像数据等。虽然相对于一些高级的显示接口来说功能较为有限,但足以满足许多嵌入式系统和简单显示需求。

适用于嵌入式系统: i80 接口通常用于连接嵌入式系统到 LCD 显示屏上,例如单片机、微控制器等。这种接口的简单性和直观性使得它在嵌入式系统中广泛应用,特别是在资源有限、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场景下。

可定制性强: i80 模式接口通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进行定制和配置,例如调整数据传输时序、增加特定的控制功能等。

网友B:
参考MA35H0的硬件文档和开发手册

网友C:
有相应的接口就可以用

网友D:
看芯片的接口啊,一般都会有的

网友E:
一般都是8080总线的那种屏都是OK的

网友F:
比如SPI,或者8080和RGB估计都可以吧

网友G:
得看芯片介绍,一般手册上都会写,有啥就是支持啥

网友H:
感觉至少得4.3寸屏以内都能支持的

网友I:
给我的感觉是这芯片的性能应该不错,估计能支持linux

网友J:
建议直接看手册哈,手册上都是有的

网友K:
一般支持RGB或者TFTMCU接口的屏应该不错的

网友L:
这么多引脚了,估计RGB接口必然会有了

网友M:
没研究过啊,感觉这芯片还很新,不敢使用啊

网友N(2025-09-23):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多种屏幕:通过 RGB 接口可驱动最高 1080P 分辨率的 TFT-LCD;支持 MIPI-DSI 接口屏幕,适配中小尺寸高分屏;兼容 SPI 接口的低分辨率屏(如 240×240)。还可通过外设扩展驱动 e-Paper 屏,适合工业 HMI、智能设备等场景,需配合相应驱动配置。

网友O(2025-11-11):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多种屏幕,包括 RGB LCD(分辨率达 1920×1080)、MIPI-DSI 接口屏(最高 2 lane,支持高清显示),还可通过 HDMI 控制器外接 HDMI 显示屏。支持触摸屏驱动,适配电容 / 电阻屏,兼容工业级和消费级面板,满足人机交互、嵌入式显示等场景需求。

网友P(2026-03-22):
LQFP216 封装的新唐 MA35H0 内置 LCD 控制器,支持24 位并行 RGB 接口 TFT-LCD,最高分辨率1280×800@60fps。支持硬件 OSD、2D 图形加速、JPEG/H.264 解码,适配 4/5 线电阻及电容触控屏,可驱动 3.5 寸至 10.1 寸工业 HMI 彩屏。

网友Q: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内置 LCD 控制器,支持24 位 / 18 位 / 16 位并行 RGB 接口 TFT-LCD,最高分辨率1280×800@60fps。支持4/5 线电阻触控,可配电容屏。兼容 RGB888/666/565 等格式,带硬件 OSD 与 2D 加速。

网友R: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并行 RGB 接口 TFT 屏幕,最高1280×800@60fps。
接口:16/18/24 位 RGB(TTL),支持 DE/HSYNC/VSYNC 同步。
分辨率:WQVGA (480×272)、WVGA (800×480)、WXGA (1280×800)。
触控:内置 ADC,直驱 4/5 线电阻屏。
加速:2D 图形、JPEG/H.264 硬解,流畅显示与视频。

网友S: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内置 24 位 RGB LCD 控制器,支持并行 RGB 接口 TFT 屏。最高分辨率1280×800@60fps,兼容 RGB888/RGB666/RGB565 格式。支持4/5 线电阻触控与电容触控,自带 2D 加速、JPEG/H.264 解码,适配 3.5 寸至 10.1 寸工业 HMI 液晶屏。

网友T: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16/18/24 位 RGB 接口 TFT 彩屏,最高1280×800@60fps。适配4.3 寸~10.1 寸工业屏,支持 RGB565/888 格式,内置 2D 加速与 OSD 图层。可直驱 4/5 线电阻触控屏,无需外接触控 IC,时序由 LCD 控制器寄存器配置,适合工业 HMI 与智能显示场景。

网友U(2026-04-23):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内置24 位 RGB LCD 控制器,支持TFT-LCD 屏(带 / 不带电容 / 电阻触摸),最高分辨率1280×800@60fps。支持16/18/24 位 RGB 并行接口,兼容 5~7 寸工业屏(如 7 寸 800×480、1024×600、1280×800);可直接驱动,无需转接芯片,适配电阻 / 电容触摸,满足 HMI 组态场景。

网友V: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18/24 位 RGB TFT 屏,最大分辨率1280×800@60fps,兼容电阻 / 电容触控(4/5 线)。支持标准 RGB 接口屏,适配 emWin/LVGL;内置 2D 加速、JPEG/H.264 解码,适合工业 HMI、仪表等场景。

网友W:
MA35H0(LQFP216-EP)主要支持并行 RGB 接口的 TFT-LCD 屏,最高1920×1080@60fps,工业 HMI 常用7 寸 1024×600、10.1 寸 1280×800等规格。

网友X:
若必须用 eDP 屏,需加RGB→eDP 转接板

网友X:
MA35H0 只支持并行 RGB 接口,不支持 eDP、LVDS 或 MIPI‑DSI。

网友Y:
其显示控制器支持并行 RGB(DPI)与MPU(I80/M68)两类接口的 TFT-LCD,最高分辨率达1920×1080@60fps,适配工业 HMI 主流屏幕Nuvoton

网友Z: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并行 RGB 接口 TFT-LCD 屏,最高1280×800@60fps。自带 4/5 线电阻触控驱动,适配 3.5 寸至 10.1 寸工控 HMI 屏。不支持 MIPI、LVDS,仅 RGB 接口,需配对应 RGB 接口彩屏。

网友AA: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16/24 位并行 RGB 接口 TFT-LCD,最高1280×800@60fps,内置 2D 加速、JPEG/H.264 解码。适配 3.5~10.1 寸工业屏,支持4/5 线电阻触控(免外扩 IC)。兼容 emWin、LVGL,适合工业 HMI、智能终端。

网友AA: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主要支持24 位并行 RGB 接口 TFT-LCD,最高分辨率1280×800@60fps,带 2D 加速、JPEG/H.264 解码。支持4/5 线电阻触摸屏(无需外扩 IC)。适配 3.5 寸~10.1 寸工业 HMI 屏,兼容 emWin、LVGL 等 GUI。

网友AA: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16/24 位并行 RGB 接口 TFT-LCD,最高分辨率1280×800@60fps。内置 2D 加速、JPEG/H.264 解码。支持4/5 线电阻触控(免外扩触控 IC)。适配 3.5~10.1 寸工业 HMI 屏,兼容 emWin、LVGL 等 GUI。

网友O: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内置RGB 接口,可直接驱动18/24 位 TFT-LCD,最高支持1280×800@60fps。
接口:并行 RGB (R [7:0]/G [7:0]/B [7:0])、HSYNC、VSYNC、DEN、CLK。
分辨率:QVGA~WXGA (1280×800)。
触控:支持 4/5 线电阻 / 电容屏。
加速:2D 图形、JPEG/H.264 解码。
适合工业 HMI、车载仪表、智能家居等高清显示场景。

网友V:
LQFP216 封装的 MA35H0 支持18/24 位 RGB TFT 彩屏,最高1280×800@60fps。适配4/5 线电阻 / 电容触控,支持16.7M 色,带2D 加速、JPEG/H.264 解码。常用7 寸 1024×600等工业屏,满足 HMI、工控显示需求。

网友S:
LQFP216 的 MA35H0 内置 LCD 控制器,最高 1280×800@60fps,支持 RGB 接口 TFT‑LCD,常见 4.3/5/7/10.1 寸工业屏。内建 2D 加速、JPEG/H.264 解码,自带 4/5 线电阻触控,无需外扩 IC。适配 emWin/AppWizard,适合工业 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