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所说的支持代码执行零等待是指的什么?

楼主(2024-02-29):
请问一下,GD所说的支持代码执行零等待是指的什么?是存储吗?

网友A:
光从字面上来说是不是启动时间特别的短啊

网友B:
是不是说执行完这个程序之后在执行另一个程序所用的时间间隔啊

网友C:
这个零等待我理解的应该就是一种比较短的形容

网友D:
应该不是单说的存储 因该是说程序的执行

网友E:
一般我们处理代码的时候 都跑系统 基本可以实现零等待

网友F:
程序架构好?处理各个子函数及时?

网友G:
应该是访问FLASH没有指令延时

网友H:
GD所说的“支持代码执行零等待”指的是GD32芯片中的Code Area(代码区)具有零等待的特性

网友I(2024-07-31):
是指该微控制器能够在不需要等待周期的情况下直接从闪存或其他存储器中执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