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进行FFT

楼主(2024-02-28):
使用STM32官方提供的DSP库进行FFT,虽然在使用上有些不灵活(因为它是基4的FFT,所以FFT的点数必须是4^n),但其执行效率确实非常高效,看图1所示的FFT运算效率测试数据便可见一斑。该数据来自STM32DSP库使用文档。

图1FFT运算效率测试数据

2.如何使用STM32提供的DSP库函数

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索下载得到STM32的DSP库。

下载得到STM32的DSP库之后,就可以将其添加到自己的工程项目中了。

src文件夹下的文件可以有选择的添加(用到那个添加那个即可)。因为我只用到了256点的FFT,所以这里我只添加了cr4_fft_256_stm32.s文件。添加完成后的项目框架如图2所示。

2.3模拟采样数据

为了验证FFT运算结果的正确性,这里我模拟了一组采样数据,并将该采样数据存放到了long类型的lBufInArray数组中,且该数组中每个元素的高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实部,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

下面是具体的实现代码:

2 函数名称:InitBufInArray()
4 参数说明:
6           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
9 void InitBufInArray()
11     unsigned short i;
15         fx = 1500 * sin(PI2 * i * 350.0 / Fs) +
17              4000 * sin(PI2 * i * 18725.0 / Fs);
19     }
其中,NPT是采样点数256,PI2是2π(即6.28318530717959),Fs是采样频率44800。可以看到采样数据中包含了3种频率的正弦波,分别为350Hz,8400Hz和18725Hz。

进行256点的FFT,只需要调用STM32DSP库函数中的cr4_fft_256_stm32()函数即可。该函数的原型为:

其中,参数pssOUT表示FFT输出数组指针,参数pssIN表示要进行FFT运算的输入数组指针,参数Nbin表示了点数。至于该函数的具体实现,因为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我也不懂,这里就不妄谈了。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Array,lBufInArray,NPT);

调用该函数之后,在lBufOutArray数组中就存放了进行FFT运算之后的结果数据。该数组中每个元素的数据格式为;高16位存储虚部,低16位存储实部。

得到FFT运算之后的结果数据之后,就可以计算各次谐波的幅值了。

1 /******************************************************************
3 函数功能:计算各次谐波幅值
5 备注:先将lBufOutArray分解成实部(X)和虚部(Y),然后计算幅值(sqrt(X*X+Y*Y)
8 void GetPowerMag()
10     signed short lX,lY;
12     unsigned short i;
13     for(i=0; i<npt 2;="" i++)
14     {
16         lY  = (lBufOutArray >> 16);
18         Y = NPT * ((float)lY) / 32768;
20         if(i == 0)
22         else
24     }
其中,数组lBufMagArray存储了各次谐波的幅值。

网友A:
在加上FPU就更舒服了

网友B: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如stm32_dsp.h、arm_math.h 和 table_fft.h 等,以便调用相应的函数和结构体。

网友C:
根据需要计算的FFT点数,分配足够的内存用于存储输入信号样本和输出结果。因为STM32的DSP库实现的FFT通常是基于固定长度且长度是2的幂次方,所以要确保采样点数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D:
在项目的编译选项中,将“Math”库替换为“CMSIS DSP”库,确保在项目链接设置中包含了DSP库。

网友E:
fft我都是超网上写好的

网友F:
自己不会写,一般都是抄

网友G:
你可以直接使用cubemx来进行配置,这种配置比较简单,而且基本上是可用的

网友H:
需要下载STM32的DSP库,并将其添加到自己的工程项目中。确保添加必要的头文件,如stm32_dsp.h和table_fft.h。这些头文件包含进行FFT所需的函数和定义。

网友I: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arm_math.h"
// 定义FFT长度
#define FFT_LENGTH 256
// 用于存储ADC采样值的数组
float32_t inputSamples[FFT_LENGTH];
// 用于存储FFT结果的数组
float32_t fftOutput[FFT_LENGTH];
void SystemInit(void)
{
    // 初始化HAL库和ADC
    //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Init();
    // 配置ADC和定时器
    // ...
    while (1)
    {
        // 读取ADC采样值
        // ...
        // 填充FFT输入数组
        arm_cfft_sR_init_f32(&fftHandle, FFT_LENGTH);
        // 执行FFT
        arm_cfft_sR_f32(&fftHandle, inputSamples, fftOutput);
        // 处理FFT结果
        // ...
    }
}

网友J:
#include "arm_math.h"

static arm_cfft_instance_f32 S_CFFT;

void FFT_Init(void)
{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f32 *S = &S_CFFT;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 1024);
}

void FFT_Process(float32_t *data)
{
    arm_cfft_radix4_f32(S, data);
}

网友K:
如果需要进行512点或2048点的FFT,那么可能无法使用官方库。

网友L:
配置好FFT结构体后,就可以调用DSP库中的FFT函数来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计算了。

网友M:
void cr4_fft_256_stm32(void* pssOUT, void* pssIN, uint16_t Nbin);

网友N:
可以将FFT结果输出到串口或者显示在LCD上。

网友O:
FFT计算需要较高的计算资源,因此需要确保STM32的内核时钟频率足够高。

网友P:
在“DSP Library”下拉菜单中选择“CMSIS DSP”。这将自动配置DSP库的相关设置。

网友Q:
使用STM32的DSP库函数,例如arm_cfft_sR_init_f32初始化FFT配置,arm_cfft_sR_f32执行FFT计算。

网友R:
STM32 DSP库的FFT运算效率非常高。例如,在STM32F10x系列处理器上,使用72MHz的系统主频进行64点的FFT运算,仅需0.078ms;而进行1024点的FFT运算也只需要2.138ms。

网友S:
STM32的DSP库支持基于4的FFT,这意味着FFT的点数必须是4的幂(即4^n)。因此,可以选择如64点、256点或1024点的FFT

网友T:
还没有STM32的DSP库,可以从官方网站或者提供的链接下载。

网友I:
需要指定FFT的点数和FFT的方向(正向或反向)。
arm_cfft_f32_instance_q15 fft_inst;
arm_cfft_f32_init_q15(&fft_inst, N, ARM_FFT_FORWARD);
arm_cfft_f32(&fft_inst, input);

网友L:
#include "arm_math.h"

// 假设data_in是原始采样数据,data_out是要存储FFT结果的数组
float32_t data_in[1024];
float32_t data_out[1024 / 2 + 1]; // 对于实数输入的FFT,输出是复数形式,但只取一半大小

// 初始化FFT实例
arm_rfft_fast_instance_f32 fft_instance;
arm_rfft_fast_init_f32(&fft_instance, 1024);

// 执行FFT
arm_rfft_fast_f32(&fft_instance, data_in, data_out, 0); // 第四个参数通常是标志位,0表示不需要处理任何特殊选项

网友L:
STM32 DSP库的FFT函数只支持2的幂次方长度的输入数据。

网友U:
官方库的输入输出是等长的,即如果进行256点的FFT,输入也必须是256点。如果输入小于这个长度,性能提升可能不明显。

网友V:
FFT输出的是复数格式的结果,通常需要对幅度谱(幅度信息)或功率谱(能量信息)进行进一步处理,以便分析信号的频率成分。

网友W:
源代码中包含相应的DSP库头文件,例如arm_math.h,这个文件包含了执行FFT所需的所有函数声明。

网友X:
根据所选的FFT点数,调用相应的STM32 DSP库函数。例如,对于256点的FFT,可以调用cr4_fft_256_stm32()函数。

网友Y:
使用ARM CMSIS DSP库中的FFT函数,比如对于实数输入的单通道FFT,可能会用到arm_rfft_fast_f32()(浮点型)或相应定点版本的函数。

网友Z:
已经在STM32 CubeIDE或其他相关开发环境中创建了一个适当的工程,并且已经将STM32的DSP库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AA:
FFT函数被调用,它将在输出数组中生成FFT结果。这些结果可以进一步处理,例如通过计算幅度谱或相位谱来分析信号的频率成分。

网友:
在STM32CubeMX中配置DSP库。打开STM32CubeMX,选择你的STM32型号,然后在“Software Packs”选项卡中选择“STM32 DSP and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点击“Install/Update”按钮,等待下载和安装完成。

网友AB:
在使用FFT函数之前,需要先初始化FFT配置结构体。这个结构体包含了FFT运算所需的各种参数,如FFT点数、数据缓冲区地址等。

网友AC:
STM32 DSP库的FFT运算效率非常高

网友H:
STM32的DSP库对于FFT的点数有一些限制,因为它是基于4的FFT实现。

网友AD:
可以参考ST公司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AE:
根据实际使用的STM32型号及对应的CMSIS-DSP库版本查阅最新的官方文档,以获取准确的API调用方法和函数原型

网友AF:
在主循环中,将输入数据复制到FFT结构体中,然后调用arm_rfft_fast_f32函数进行FFT计算。计算完成后,可以使用arm_cmplx_mag_f32函数计算FFT结果的幅度谱。

网友AG:
STM32 DSP库的FFT运算效率非常高,添加也很方便